dji 2212电机四轴配原厂1045浆和1038浆的最大起飞重量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3-05-15):
RT:3s电的情况下,测试过的朋友帮忙回答一下,或者dji技术来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在  800g - 1200g  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800g - 1200g  之间

不会吧,载重这么小啊,我还一直1045浆1.6公斤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载重这么小啊,我还一直1045浆1.6公斤飞呢

楼上说的是单个电机最大拉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800g - 1200g  之间

我的是 无刷云台(200G)+狗77G + 图传106G+800豪安电池48G=431G了,还没有飞过,不知道可以飞不啊!

网友:
我1360G都用V2216了

网友B:
1045不要用!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45不要用!切记!

为啊哈NW~w

网友C:
呵呵,1045,你用的话,就知道什么叫做爽射。6轴最高纪录一次射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1045,你用的话,就知道什么叫做爽射。6轴最高纪录一次射3个。

回答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载重这么小啊,我还一直1045浆1.6公斤飞呢

dji技术的话别去听,他只是复制粘贴官网上的数据,还粘贴错了,那是8寸桨的建议起飞重量。亲测1400g 3s电,手动模式下50%油门左右起飞,1500g 4s电,手动模式45%油门起飞。我最多到1700g起飞,除了声音大点,也没大问题,论坛里最高有人1800g起飞,都是3s电。当然2212电机全油门拉力大概700g左右,每个电机400g最多了总重在1600g,不然余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技术的话别去听,他只是复制粘贴官网上的数据,还粘贴错了,那是8寸桨的建议起飞重量。亲测1400g 3s电 ...

还是你的回答比较有用,谢谢啊

我也知道太重了1045容易射桨,所以我一直不敢让飞机太重控制在1.6公斤以内,我还好桨一直没出现过问题,我用1045的经验就是在电机螺纹上裹几圈生料带(水管上用的那种),螺帽用原配小扳手拧到最紧再往回松5度,很多人用大扳手拧那个螺帽力度不好掌握很容易用力过猛压裂桨根,1038桨太贵了,我很希望dji能做个好事把1045桨换购1038,dji自己也知道1045桨质量有问题里面会有气泡,做为一个知名暴利公司这点换购只是毛毛雨而已,也许换购只是个梦吧,洗洗睡了

网友:
意思是1045就是坑爹货??

网友:
1045不是早就停产被1038替换了么?怎么可能还有。 不过1045那个桨好像被很多人抄,现在满世界都是。 我发现1038比1045还给力些,为啥要上1045啊?那没多钱的四轴都买了,还省四个桨的钱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dji技术的话别去听,他只是复制粘贴官网上的数据,还粘贴错了,那是8寸桨的建议起飞重量。亲测1400g 3s电 ...

我觉得1200g是有道理的,最多到1400g。1600g绝对有点勉强了,虽然还能飞。 储备拉力至少要100%才能爽飞,因为四轴是需要用储备拉力来实时控制姿态的。 至于大疆建议1200g,跟市面上的汽车都标一个可以轻松超过的最大速度一个道理,要留点保险的余量。 你要是超过这个速度,出了事故别找我。

网友(2013-07-20):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4-15):
引用 楼主:
还是你的回答比较有用,谢谢啊

我也知道太重了1045容易射桨,所以我一直不敢让飞机太重控制在 ...

请问我的1045桨放在我的大疆2212电机上,为啥装不到底呢,只露出来3个螺纹吧,你的1045孔径是多大的,我的是6mm的,好像大多数都是6MM的

楼主:
你确定你用的是DJI的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