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种大神关于派诺特Parrot AR.Drone2.0

楼主(2013-05-15):
去年玩过固定翼,被本地JS误导折腾一个月上天5分钟炸鸡。。。故歇前几天看到四轴飞控已平民化,之后看到这个广告。感觉蛮好,自己DIY一套+图传也要2000左右了。
但在5i个3g基本都找不到这东西的帖子,开贴求问。
1:这东西不是也蛮好么,价格和自己买一套靠谱的零件DIY差别不打了。
2:可以通过设置或其他改造变成可用遥控控制的么?T8FG?我看他的距离只有50M左右 确实太近了。
3:有没有入手的价值?

网友:
自己DIY吧、

网友A:
使用的是非常高端的芯片做处理,飞行非常稳定,稳定到已经没有乐趣了。厂商设计使用wifi控制,距离也就50米???。可以使用遥控器,见有人改过,具体不详。如果你是想玩航模,一步一步走,先飞四轴,图传什么的可以以后买,如果你只是想图个新鲜,好玩,那么,你找的这玩意就是给你打造的。

网友:
我玩过这个。非常稳定,但是电机功率太小了(好像不是无刷,记不得了,还有减速齿轮),遥控距离太短了。

摄像头清晰度还行。可玩性不高

网友:
高端玩具。配件贵死。还是自己攒吧

网友:
稳定性无可挑剔(AR2下面有个摄像头,用图像稳定机器);处理器强大到跟低端PC机相近(它运行的是LINUX系统);直接用IPAD遥控,空旷距离在200米以内,但可用无线路由器扩展距离;摄像效果静态不错,动态就相当于480P的样子;无刷电机;各种配件超贵;除了没有GPS之外,AR2的传感器应该是四轴里面最丰富的了;夜间飞行,无法进行图像稳定,则机器稳定性能很差。

你如果对LINUX系统熟悉,不想弄硬件,也不想弄机械结构,只想编写各种四轴算法,那绝对是你的好选择。

网友:
这个就是玩具中的玩具,还不如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看着不错,就不知实际情况如何,等上市后看大家的测试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非常高端的芯片做处理,飞行非常稳定,稳定到已经没有乐趣了。厂商设计使用wifi控制,距离也就50米 ...

我昨天买了个taobao上那种mini四轴     请问新入门一般从哪一种开始选择呢?   DIY还是品牌套机?给推荐几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非常高端的芯片做处理,飞行非常稳定,稳定到已经没有乐趣了。厂商设计使用wifi控制,距离也就50米 ...

改成遥控了,图传的距离也只有那么点吧!!!  飞原来传不回图像。。。

网友:
这个木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买了个taobao上那种mini四轴     请问新入门一般从哪一种开始选择呢?   DIY还是品牌套机?给推荐几 ...

mini的我不知道你买的哪种,所以不太清楚。对于四轴,你先需要买一个成品的,看大家都在玩什么,这样好交流,自己再飞飞,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知道怎么飞,怎么玩,怎么修,自己玩久了,就知道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然后一步一步去计算配置,买期间,装机,试飞。就可以了,四轴相对直升机和固定翼,操作起来真是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遥控了,图传的距离也只有那么点吧!!!  飞原来传不回图像。。。

原来的是使用ipad吧,那个屏大可以看图像的,貌似IPhone也可以,个人对于高端玩具无爱

网友:
有米可以买

网友:
我有,但是说真的,挺鸡肋

网友:
我还有一堆备件呢,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