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601接收机

楼主(2013-05-15):
想换接收机了,看到网上华科尔RX601接收机性价比很高,不知道这个接收机的遥控距离怎么样?知道的大侠给说说。我用的DEVO 7E遥控器,已破解输出功率。

另外,大家有华科尔接收的内部照片吗?我想看看他的做工和使用的芯片,大致研究一下,谢谢各位大侠了。

买的山寨的AR6100E和AR6200接收机真心不行,遥控距离超级差。

网友A:
关键看有密友前级低噪放。有的话就远。对了,你的山寨6100e距离是多少,我刚入了两个,30块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有密友前级低噪放。有的话就远。对了,你的山寨6100e距离是多少,我刚入了两个,30块的那种

山寨AR6100E和AR6200高频部分都没有LNA,距离也就150米左右吧,很垃圾,买了后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寨AR6100E和AR6200高频部分都没有LNA,距离也就150米左右吧,很垃圾,买了后悔

这个距离飞直升机还可以啊

网友:
偶也想换RX601~ 可以躺着进450肚子里~ 就是不知道距离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距离飞直升机还可以啊

咳。。。是我忽悠我哥们一起买了DEVO7E遥控器,然后刷固件改功率,买了山寨接收机,然后这哥们直接飞固定翼,话说这哥们固定翼多,结果直接炸鸡。
现在我还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关键是原厂接收机太贵了。
我把山寨的AR6100E和AR6200的高频部分的元件都换成好的了,遥控距离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还是不理想,山寨AR6100E和AR6200厂家不同遥控距离也有很大差别,我另外一个哥们的N年前的山寨AR6100E的遥控距离比我们的远一倍还多(使用同一遥控器),因而可以断定不同的厂家的山寨接收机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C:
RX601我放在50涵道机里面,天线没有露出来,天线比较短,不好露出来,距离没问题,目视距距离内爽飞。我还有装RX1002的飞机,两个飞机飞行距离都差不多。肉眼范围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601我放在50涵道机里面,天线没有露出来,天线比较短,不好露出来,距离没问题,目视距距离内爽飞。我还有 ...

非常感谢!看来可以买个RX601回来试试了。

楼主:
今天上淘宝问商家,他怎么说用DEVO 10遥控RX601也就500米的样子?

网友D:
我今天也买了华科尔10和RX601,不会对码

网友E:
有人测過6110e吗?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测過6110e吗?多少距离?

好不到哪里去,山寨接收机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买了华科尔10和RX601,不会对码

先开控 10秒内rx601上电 自动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买了华科尔10和RX601,不会对码

按住接收机上的按键,然后给接收机上电,用控对码就行了。

网友G:
华科尔我是试过,800米没问题,850米的时候信号就一般了,900米时有时无,
我是开车拉的距离,用高德地图测距,在深圳湾F1赛艇公园测的,应该比较有说服力
601接收机内部做工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开控 10秒内rx601上电 自动对的

谢谢!对码问题已经通过华科尔厂家官网的留言版块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住接收机上的按键,然后给接收机上电,用控对码就行了。

谢谢!对码问题已经通过华科尔厂家官网的留言版块解决了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我是试过,800米没问题,850米的时候信号就一般了,900米时有时无,
我是开车拉的距离,用高德地图测 ...

地面能有800米的话,空中超过1公里

网友:
RX601我刚买了一个,价格就六七十块钱,不算贵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我是试过,800米没问题,850米的时候信号就一般了,900米时有时无,
我是开车拉的距离,用高德地图测 ...

RX601 可以有900米距离?这么短天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RX601 可以有900米距离?这么短天线?

800米肯定有,900米就有点不行了。空中距离,因为后来失控掉下来的的地方距离我飞的地方回去用地图测距就是900米

网友:
RX601 跟华記的其他接收机在接收靈敏度上没分別. 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選擇..

网友(2013-11-17):
我也买了个601,1002先放着,老炸机帕搞坏了

网友:
1002要好一些吧

网友I(2018-11-26):
引用 网友G:
800米肯定有,900米就有点不行了。空中距离,因为后来失控掉下来的的地方距离我飞的地方回去用地图测距就 ...

为什么我地面测试才200米就开始闪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地面测试才200米就开始闪灯了

地面和空中2.4g波传播方式不同,地面200米已经可以了。此外不是有个测距模式,你进入功率缩小十分之一,不用走那么远。
测距你要考虑周围的电磁环境,比如电线杆,变压器,高压电塔,通讯基站都是强大的干扰源。另外还要考虑有无高楼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