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刷V2 出现掉高 求解答

楼主(2013-05-15):
自从刷了V2    起飞 就忽高忽低的   飞  在GPS  模式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高空 浮动范围在 10米左右  好几次差点炸鸡
   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都这样,习惯就好了

网友A:
你好,请将QQ 给我,

网友B:
和我的正好相反,我刷完后gps模式下一是不会偶尔椭圆了,二是定高更稳定了,下次录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将QQ 给我,

为什么总是私信、又不就QQ,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技术支持也需要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总是私信、又不就QQ,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技术支持也需要保密?

我们需要客户提供有关的飞机资料。 在QQ上更方便沟通交流。 我这么说能理解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正好相反,我刷完后gps模式下一是不会偶尔椭圆了,二是定高更稳定了,下次录像。

GPS模式会飘,定位不行,还有信号不知道是差还是其他原因,绿灯慢闪上天后会变成两绿一红,模式也变为姿态稳定模式。

网友:
v2出问题怎么久了,希望dj出来说两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PS模式会飘,定位不行,还有信号不知道是差还是其他原因,绿灯慢闪上天后会变成两绿一红,模式也变为姿态 ...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的是gps稳定6颗以上,所以很稳,姿态模式是肯定无法定点的。我的v1和v2姿态模式都无法定点,v2模式下漂移会迟些,漂移的加速度会慢些,改善明显。

网友:
我升级后只是掉高度严重,别的还不错

网友:
掉高感觉和以前差不多,但GPS感觉没有以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的是gps稳定6颗以上,所以很稳,姿态模式是肯定无法定点的。我的v1和v2姿态模 ...

空旷的地方,微星搜索良好,绿灯慢闪,就是起飞后突然会变为姿态模式,等一下又恢复,几块电池飞下来也是一个样,不解。。。GPS模式没有以前的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将QQ 给我,

89945266 我得

网友:
你运气好没炸。。。我已经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