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650四轴NAZA感度

楼主(2013-05-15):
如题,现在用飞跃650四轴机架,飞腾30A,恒力4225KV610电力,1238浆,4S5000毫安电池。不想一下一下调,直接询问些参数,参考着用用,有一样配置的,还请多多帮助下,先谢谢了

楼主:
求推荐啊

网友:
请看150 150 150 150 150 150

网友A:
感度170  170   130   170
  170   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170  170   130   170
  170   170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机架硬度,电机,电调不一样,都是650都不一样的,这就是无刷成品免调试云台难产原因。先调基感从400,400,240,240往下40或20的降,到不抽了,再降20就可以了,其中先调府仰和横滚,再调航向和垂直,姿感还是100到150吧,太高有点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