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飞越云台的吗?

楼主(2013-05-15):
飞越那个5D版的云台怎么样,有2轴有3轴,舵机版的。还有那个3轴陀螺,一共加起来3000左右
有用的吗?说说效果!

网友:
看着不错 折腾吧

网友:
飞越那个传感器性能相当NB,舵机力量也很大, 比想象的要大且大的多,尤其是舵机速度,经过减速还能有那样的速度实在不简单,带5D2肯定是轻轻松松
就是云台的强度不知道,如果能有原版云台的强度,那目前这个价位这个级别,这款云台的竞争性相当高,值得入手,

网友:
我有,效果还不错。

网友A:
可笑之极,效果假如好的,都上测试视频了,偶尔上测试视频的,也是后期增稳的。不然5D2航拍视频在优酷早就很多了,市场是考验产品好坏的唯一渠道,用飞越云台的肯定不少,都不好意思说实话,因为调试要有耐心,耐心不够呀,慢慢调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笑之极,效果假如好的,都上测试视频了,偶尔上测试视频的,也是后期增稳的。不然5D2航拍视频在优酷早就很 ...

调试不是问题,问题是调不出来,偏偏用这个级别云台的都是对效果有一定追求的,所以只能默默祝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