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涵道飞机电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本人新手,请教个问题,我这机子好不容易把各个舵机都调试好了,可电机又不转了。我的控是天7,设置的左手第三通道是油门。前两天第一次接电池的时候电机还转,动力很强劲,结果现在没反应了。接上电池后推油门电机没反应,10秒钟左右电机发出4声嘟嘟的高音,并且伴有1/4圈左右幅度的转动。这是啥情况?

另外说明,在第一次接电池之后,我把天7的设置出厂化了一下,然后把控制模式跟上次设置得一样。

楼主:
老鸟们,谁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现在连油门行程都无法设置。

网友A:
油门反向的,调回来就行,注意调油门反向的时候一定要先断电。不然,。。。。

网友:
楼上正解 、、、、飞机会冲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向的,调回来就行,注意调油门反向的时候一定要先断电。不然,。。。。

我油门调反向了也不管用,还是无法设置油门行程,电机还是嘟嘟嘟嘟4声报警。

网友:
反向后,还要注意,不光油门杆要在低位,而且微调也要调到最低。不然有时候电调不能正确识别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