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的滚珠丝杠能用吗

楼主(2013-05-15):
想买来做小手板的Z轴传动,选择1602或1405,哪个好一点?1602的滚珠好像很微小的样子,用于车床寿命会不会很短呢?

另外,主轴用86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1:2传动,请问用那种规格的同步带比较好?3m?5m?或者梯形齿的?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反正磨坏了也就是一根丝杠不是整个车床。02的丝杠有个好处是受外力的情况下不乱跑,1605的电机不加电就锁不住了,使劲一推就走,估计1405的更顺流了。

哦,车床的z轴就不知道了,反正雕刻机的z轴要是锁不住挺麻烦的。

楼主:
太穷,试不起啊

网友:
1602的螺距小,转一圈走2毫米。1405的要比1602大3毫米。车床Z轴可以选择1405.主轴电机采用86步进电机.看你用多少直径的同步轮。直径大的选择8M比较合适。

网友:
02的自锁力比05的好,但螺距太小步进电机吃不消,移动速度会慢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那我就选1405的了.
另外再请教一下,小日本的压制丝杆1405的,50mm内的轴向误差大概多少

网友A:
可能性基本为O

与导程没有任何关系。有可能1602这个螺母的厚度比你整个拖板要厚。

除非你装在侧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基本为O

与导程没有任何关系。有可能1602这个螺母的厚度比你整个拖板要厚。

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纠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基本为O

与导程没有任何关系。有可能1602这个螺母的厚度比你整个拖板要厚。

安装不是问题,我原先就是担心钢球太小影响寿命

网友:
SFK1602滚珠丝杠丝杆外径:16、导程:2、珠径:1.2、螺母外径:25、法兰直径:43、法兰的厚度:10、螺母的长度:40、安装孔之间的距离:35、法兰的宽度:29、珠圈数:1×4、动额定负荷:373、静额定负荷:1200、刚性: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