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哦 刷3.10 刷成砖了

楼主(2013-05-15):
今天刷3.10 直接刷成砖了    求安慰  找同类!

网友:
用旧版本的调参软件升级固件就可以恢复

网友A:
刷回原来的版本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的版本试一试。

用调参软件V1.8在线升级恢复到V2.02版本固件 ,但是用参调软件2.02却用不起啊!显示又必须升级!已经升级到2.02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调参软件V1.8在线升级恢复到V2.02版本固件 ,但是用参调软件2.02却用不起啊!显示又必须升级!已经升级 ...

同样问题请教客服

网友:
我成功升级。对你表示慰问!希望找到原因,升级后,还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