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图传怎么样

楼主(2013-05-15):
四百米就开始雪花屏 看不了东西了
这是不是得换设备了?

接收部分

接收部分

接收部分

接收部分

发射部分

发射部分

网友A:
这不是罗美的么、。。。好几百的那个吗?这个也不行吗?

网友B:
换天线!三叶草加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罗美的么、。。。好几百的那个吗?这个也不行吗?

好眼力 我都不知道啥牌子的 反正飞五百米外就基本是雪花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天线!三叶草加平板。

能说具体点儿吗

网友:
说实话图传拼的就是设备,淘宝上搜吧。比如: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179qjr583b

网友:
我说LS,别动不动就大疆,他那东西要是很神话的话也不会出那么多事情了,一会掉高,一会失控什么的。。就更别说图传了。。那东西就是贴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眼力 我都不知道啥牌子的 反正飞五百米外就基本是雪花屏了

我发现你的天线是横着放的。应该竖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的天线是横着放的。应该竖着放

使用的时候肯定是竖起来的 这个应该没关系

网友:
是不是干扰啊~!    电台  GPS   接收机  和图传离远点~!

网友:
控及图穿使用频率多少,功率多大
如果是控是2.4的,图传是1.2的,二者肯定会产生倍频干扰,只是干扰程度不确定,跟发射功率有关
另外,平板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三叶草最好别用,根据尺寸做出来的基本不行,这个要用天线分析仪测才行

网友:
这个图传不错,我在单位测试室内穿墙50米雪花严重。不过没出现蓝屏。室外没测试

网友:
罗美都不能满足你需要的话。。。。。

建议检查下供电跟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