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国ZTZ99式坦克,更新金属内衬、伸缩炮、诱导轮通轴

楼主(2013-05-15):
恒龙99购买过程曲折,本想买99A结果经过两次退换货,无耻的卖家还是给我发了99,于是只好选择让他退钱补差价,但是却苦了自己,o(︶︿︶)o 唉奸商祸国啊,发来的99还有很多损坏!!!!中国主战坦克不能如此悲剧,所以爱国的蘑菇决心把此车改的像模像样,也想让大家喜欢上99.。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也尽量想把每一步改造细化。同时分享下自己的创意,也想多吸收些大神们的指导。共同进步
模型改造目标:
1.由99式向99A进化,并加入一些99大改可能具备的项目:武器站、侧裙甲
2.像真改造:加入威驰声组、改造伸缩打弹炮,激光压制及炮塔的360度旋转
3.功能性改造:飞燕双流波箱的使用,
                     针对威驰声组摇杆功能选择的易出错问题,如何通过富斯9混控功能来简化操作避免错误操作
                     飞控改造坦克双稳

1楼为飞燕双流波箱发布,以及车体底盘改造
2楼相关视频测试
3楼为车体传动强化改造
4-5楼为炮塔改造

---------------------------------------------------------------分割线-----------------------不顶割鸡鸡--------------------------------------------------------
下面是大家期待的金属飞燕双流波箱发布时间。如何安装见此贴关于怎么安装金属飞燕双流波箱的解答
99订制版,波箱含电机净重1kg。
正面照

底部6颗螺丝可以固定到底盘上,对于99底盘,下图两个高立柱和一颗螺丝要剪掉,然后全部铲平。菊花还是很牢固的,大家放心。

然后上安装照,底盘铲平后加装了2mm铝板和1mm的abs板,输出轴心完美对应侧板,熟悉改造的大神们都会加上8mmnei径12mm外径的法兰轴承吧。一切都是完美的,同心。PS:99安装后须改变发烟器的位置。

嘿嘿为了充分发挥波箱我上的4S和两个HD381隆重推荐的高压320A有刷电调。(就是T34华丽飞坡的那款)
本人一直信奉坦克动力为王,当然好的机动性还需要车体的强度。
在坛子里也学了不少大神们的想法。下面展示下我的一些改造。
车体侧板加装输出轴轴承这是每个改坦克的都做过的,由于波箱拆卸上需要拆掉一根轴才能从车体移除,所以对侧面轴承的安装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方法
当然也是新瓶装旧酒
内8外12法兰轴承装入

装入法兰轴承后发现法兰有可能在运动中滑出,于是测绘制作了个小部件

制作了套在外面的保护套,内部有凹陷完美卡住法兰

打孔安装2mm孔

安装护套

上螺丝

内部的完成图

预留了螺丝长度,准备下一步的侧板内侧强化安装

楼主:
改造各阶段视频发布区

直线加速测试

机动测试,8字形机动

机动测试

避震系统的低速测试,车体前部如果有配重就好了

室内的中速飞坡,主要测试强化后的尾部避震以及新加装的侧板输出轴轴承和其保护套

360度舵机改的炮塔旋转

楼主:
底盘强化改造

99坦克是HL里最皮薄肉脆的了,车身还长,而且最易损坏的地方多,下面专门改造了诱导轮座和前部的防撞板(其实是个铲子),并给诱导轮增加了轴承。用图说话吧。大家清晰的看到铲子后面的支柱已经坏了,这就是暴力操车的后果

还有如此脆弱的诱导轮轴固定,不然论坛里那么多人要改成直通轴干嘛。不过我是另辟蹊径,下面再讲,望大神们斧正。

通过测量重新制作的两个脆弱部位的铝合金件

比较大小,基本相符的铲子,绘制铲子图纸时,autocad2013连续3次存储不响应,直接把我逼疯。为了记住数据随手画了个草图
成品对比,还可以,黑色横线处切槽折弯

还有下面的重点,诱导轮座改造,先将原有的塑料完整的锯下来

装上新的替代件,尺寸和打孔都和原来的一样可以轻松装入
正面照

侧面照

面是诱导轮的改造,很简单,把原有铜套敲掉,稍加打磨装上两粒法兰轴承,尺寸3*7*2.5(内外高)

插入M3*20内六角再装到诱导轮座上即可
安装好后的效果

事实证明没有大鸡鸡的坦克不是好坦克
下一步改造将增加车体侧面内衬,使整个车体内外强化件变成一个整体。

就是它了华丽的宝蓝色外衣里面包裹着银色的身躯。2MM铝板,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楼主:
炮塔旋转机构制作

恒龙的齿盘要切3个新齿,我就不附图了。大家都会一直对360度舵机很感兴趣,于是乎就入了一个,MG995改的,说真的没有任何外观上的去别。
首先把原有舵机波箱拆开,只取其最后一个连接齿圈的齿轮,把其中的过载保护去掉就是那个带两个半圆环和小齿的圆片

将齿轮扩孔,以便于套在舵机上,齿轮凹陷一侧朝着舵机,节约空间

增加3个20mm长铜柱
用于固定

通过假组,确定好固定孔,打孔

由于固定位置有高度差,将一个M3铜螺柱对半切开刚好制成垫片

安装效果

剧透一点嘿嘿

炮塔旋转效果视频

楼主:
炮塔改造,激光压制及遥控武器站

激光压制改好了,目标360度旋转,本来买了个耳机延长线想改供电用后来心疼钱啊(主要是耳机延长线做工太好舍不得了)。于是开动脑筋搞了个内电源。发挥我大天CX宝的优势啊,买了最小号的纽扣电池好像是521型号来着,AG0/379A。
下面上改造图
5mm,abs方棒切槽中间留出5.8mm的空间用于放电池

长度上还要留好两个触点的空间,触点一侧是用M2螺丝做的,然后点胶,可调伸缩。另一侧偷工减料了,线头点焊锡,ok

测试电路通畅,防止返工。然后用纤维胶带包扎

包扎好后的小电源放在激光压制系统左侧的小盒子,里面铲平了,并预制走线孔

尺寸刚好

中间链接部位制作打通孔,和开关槽

固定开关

穿电线

测试,焊电路时一鸡冻,烫手了

右侧改造

全系统展示

组装好就成了
下面制作旋转轴依托原有配件,外径8mm铝管一段,加上改驱动轴用的法兰轴承

内部安装图

下面又用到了之前拆下来的炮塔旋转波箱,废物利用省钱,取其中电机和带有卡槽的齿轮(可以插入铝管)

装上齿轮上万能胶

比划了一下电机位置

制作小盒用于固定电机

上了点润滑油就装好了

对99很多不满意之处,还把机枪给改了,可以卡在激光压制上就成了武器站了
同时还重做了炮塔侧面反应装甲5mm的abs板切槽。

机枪钻孔,并用abs板包裹身管。

下面上视频
视频中可以看到炮塔侧面及后部做的改造,加长的反应装甲板,还有尾仓的延长
省点模式未开激光
开了激光,夜里可以比较清楚

楼主:
电路系统制作

各系统构架

楼主:
打弹伸缩炮改造和车体内衬和诱导轮通轴

伸缩炮关键就在伸缩二字上图说话
前戏
发动机金属网

固定伸缩炮内管,内管切槽,卡上1mmabs板,固定在打弹波箱上

切割掉外管,并套上铝管打磨,以及制作外管滑轨

滑轨特写

多余部分切掉,这样能减少滑动阻力
装入

打定位孔
装上T型abs板,穿孔,用于装拉杆

上了点油测试润滑度

用的是自带天线,电烙铁加热,压进去,外套细铜管,增加刚性
同时装上了舵机。

伸缩电路采用灿烁出品的电路

这个洞洞可以用快递包装的黑色袋子剪一块装上就好,而且很像99的防尘罩

下面是诱导轮通轴制作,配合之前的铝制诱导轮座
采用3mm丝杆和M3止松螺母

剪掉多余装上即可

避免履带产生的拉力导致可能发生的外张

下面是华丽的内部侧板,配合之前的外部驱动轮轴承固定片
上大致草组图

安装效果

局部特写
尾部特写

横向固定

M3铜柱和m3丝杆

楼主:
7楼占了还有8楼呢

楼主:
9楼占了送10楼

网友A:
支持曝光无良商家。
PS:双流很给力!

网友B:
oyer  前排支持 蘑菇爆操99.顺带展示飞燕的大波
飞燕波 波大 皮嫩  你值得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曝光无良商家。
PS:双流很给力!

那个商家超级坏,还是淘宝天猫的!给我第一次发的炮塔坏的,第二次发的遥控坏的,而且是被人装过东西的。无良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oyer  前排支持 蘑菇爆操99.顺带展示飞燕的大波
飞燕波 波大 皮嫩  你值得信赖。

请飞燕加工的侧板轴承套估计明天到,那时候就能更华丽的爆操坦克了

网友:
先顶再观看

网友C:
给力给力!问下这个波箱含电机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给力!问下这个波箱含电机多重?

1公斤

网友D:
炮塔改造真好,不说都不知道是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炮塔改造真好,不说都不知道是99.。。。

飞燕你以为是豹2吗
模型展过来玩吧抓紧去申请,我这边包吃包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炮塔改造真好,不说都不知道是99.。。。

飞燕给力哦,话说这波箱的直行和转向的减速比各是多少?

网友:
这个波箱好给力,看来我也要去弄一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燕你以为是豹2吗
模型展过来玩吧抓紧去申请,我这边包吃包住

申了,准备蹭吃蹭喝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燕给力哦,话说这波箱的直行和转向的减速比各是多少?

直行40,转向86,我记得是这样,这套转向电机快了点,现在换了稍慢点的,保险一点,免得逆流。

网友:
准备入手恒龙,新手可以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E:
新手能否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波箱咋卖的?好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行40,转向86,我记得是这样,这套转向电机快了点,现在换了稍慢点的,保险一点,免得逆流。

这减速比跟田宫双流波箱的基本上相似哦PM个价格看看

网友F:
坑爹蘑菇 尽抢先

网友:
回帖看坦克

网友:
还是飞燕高效, 量产哈哈. 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能否给些建议,谢谢

大家都是新手啦,HL的德系都要改,尤其是带豹字的,苏系kv不错,德的3号,美的M4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坑爹蘑菇 尽抢先

抢先是必须的哈哈哈

网友G:
这么猛地波箱 兄弟的诱导轮必须加固了  不加固会残废的

网友:
明天加固了可以拍飞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猛地波箱 兄弟的诱导轮必须加固了  不加固会残废的

是要加固啊,正在家里锯铝方呢,制定加固方案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加固啊,正在家里锯铝方呢,制定加固方案中

用光轴加轴承支架 再来个铝板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线加速测试

机动测试,8字形机动

兄弟最好来一段超慢速行驶的视频,想看看顺畅度如何

网友:
飞燕的这个波箱有没有专门的帖子啊 ??????????

网友H:
很不错的波箱,结构也很简洁。不知以2S电池跑的话,速度如何,最好以2S为标准来设计减速比,方便以后配声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的波箱,结构也很简洁。不知以2S电池跑的话,速度如何,最好以2S为标准来设计减速比,方便以后配声组 ...

减速比我先前问过他,跟田宫豹2的双流波箱减速比基本没有差别,豹2是1:37.44和1:88.49,飞燕的波箱是1:40和1:86,差不多

网友:
波箱可不可以用2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最好来一段超慢速行驶的视频,想看看顺畅度如何

好滴,顺畅度肯定是可以的,不过今天没法拍了,在加工诱导轮的固定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减速比我先前问过他,跟田宫豹2的双流波箱减速比基本没有差别,豹2是1:37.44和1:88.49,飞燕的波箱是1:40 ...

那就好,这样的话,用2S电池速度应该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就好,这样的话,用2S电池速度应该也不错。

2S电机空转2W转,负载速度掉一半的话还有1W,算上减速比还有250转输出,就算再打个折扣的话有个200转,大概就这个样吧,没4S那么暴力是肯定的了,设计是按3S来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S电机空转2W转,负载速度掉一半的话还有1W,算上减速比还有250转输出,就算再打个折扣的话有个200转,大 ...

负载速度掉一半,没那么恐怖吧........顶多掉10%的电机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速度掉一半,没那么恐怖吧........顶多掉10%的电机转速

高速电机速度掉得多一些,这样也是比较极端的算法,算出来速度还行,那实际应该更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2S电机空转2W转,负载速度掉一半的话还有1W,算上减速比还有250转输出,就算再打个折扣的话有个200转,大 ...

正式量产了吗。

网友:
期侍正式量产,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D:
小批量打造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批量打造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是二班的哦

网友:
竟然在Xbao上搜出来了

网友D:
2S接上去试了一下,电压7.5V直行260转左右,转向只有60转,对现代坦克来说有点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S接上去试了一下,电压7.5V直行260转左右,转向只有60转,对现代坦克来说有点慢了。

确实有点慢了.......豹2我用电机是17000转7.2V(在车上电调最大给电机输出电压是7.44V),经过跑道测速,算得驱动轮转速有大概460转左右,17000/460=36.9,差不多是波箱的转速比1:37.44,说明电机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转向的转速也是慢了一倍多(电调给转向电机最大电压是6.4V)........这是什么原因呢.......减速比都是相当的.......或者说是电机扭力不行?

网友:
RE: 恒龙99坦克改造99A,以及金属飞燕双流波箱发布

引用 网友D:
2S接上去试了一下,电压7.5V直行260转左右,转向只有60转,对现代坦克来说有点慢了。

差距4倍,减速比差距才2倍多一点而已,这落差也太大了吧。上无刷吧,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点慢了.......豹2我用电机是17000转7.2V(在车上电调最大给电机输出电压是7.44V),经过跑道测速, ...

估计这电机9V以上功率才发挥得出来,高转的电机曲线比较陡,也就是说扭力变化比较大,电压低了速度掉得厉害。转向电机是520的,跟田的540没得比,若用540减速的话有太长跟直行的不协调了。这个配置3s比较合适,低压扭力还行,但是速度就上不去了,要配2s的话电机要另外选过,大概看了下2s的只有550转速能用,540都是偏高压的,低压都不怎么好。这样看来田的电机曲线还是挺nx的,哪天用田的电机试试

网友:
额,田的电机低压曲线牛,价格也不是盖的。。。就是电压转速也不见标一下。。。加到3s或者4s不知道会怎么样。381我记得你试过的吧。

网友:
我有几个原装田的白皮电机,要试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