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枪型启动器(S50车里带的)启动55HZ油直发动机可以 ...
雷虎枪型启动器(S50车里带的)启动55HZ油直发动机可以吗

楼主(2013-05-15):
RT,最近收了架600N但是没有启动器,亚拓的启动器暴贵,HPI的手头有但是头不对。。。看了看雷虎的经济实惠头也能用,就是不知道启的来不?有高手说是转速不够?
有用过的朋友给说说呗。谢谢了。

网友A:
试试

网友B:
我就用的锂电起子,改3S锂电,OS55一下着,用了快1年了,爽歪歪。
启动器那玩意儿,不就是个行星减速器嘛。。。真不知道搞那么贵。。。

网友C:
可以用的,我在用,改下电源正反就行了(T插),用3S(11.1V)启动,我的26CC汽油直升机都可以轻松启动

网友D:
可以打的动,我就是用的这启动器,但是电池要正副对调一下。这个启动器转速有点慢,扭力也稍差,打起来有点吃力。。。

网友E:
没试过,貌似反转,看楼上几位说可以改电极,回头试试。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大哥。发现了是反转,把正负改一下就好。7.2的镍氢打55貌似也能打着,就是转的慢点,冬天可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