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模友。

楼主(2013-05-15):
接收机上的卫星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接收机上有卫星吗?我只知道卫星上一定有接收机。

网友:
飞固定翼的时候,小卫星拔掉也可以飞,飞四轴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必须带上小卫星,其他还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加大收发信号的吧!具体不清楚

网友:
接收没信号了还可以用卫星上的信号

网友:
跟接收差不多吧,备有接收的样子

网友:
卫星接收是做备份用的,2.4G信号容易被遮挡,多个接收器防止在特定的角度机身遮挡信号,所以卫星接收要安装在机身的不同位置。

网友:
这么说就是个备用的

网友:
卫星? 撸主,你在说什么?入模这么久第一次听说。

网友:
你说的是GPS吗?

网友:
回传数据

网友:
自己搜一下,我是一知半解,楼上没有听说过就out了

网友:
我猜应该是gps

网友:
没卫星你应该对频不上,带卫星的一般都是飞油机,涡喷,相对高级的机机,练习机装不装没关系,你是什么的控和接收 有卫星天线

网友:
带卫星的接收机 安装的时候有方向的,没装好不起作用,也就是说等于没装一样,在飞行过程中如有遮挡厉害的话,有可能炸鸡。

网友:
看帖必回,学习中!

网友(2014-07-12):
加大收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