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没有接驱动的时候,用老虎钳都拧不动输出轴, ...
步进电机,没有接驱动的时候,用老虎钳都拧不动输出轴,是好事还是坏事?

楼主(2013-05-15):
提示:

网友A:
不是好事

网友B:
确定引线全部开路的情况下,应该用手就转的动,在两相引线短路的情况下,用钳子才可以转动,且转动阻力非常大

网友C:
应该是转轴或齿轮绣死了。

网友D:
松开线就算新的电机用手拧转轴阻力都不应很大,短接线组后阻力越大才好!

网友E:
应该是轴承问题

网友F:
电机应该不会那么大的劲吧,估计锈死了。

网友G:
用WD40试试

网友H:
A-和A+短路或者还B-和B+短路,全部短路都可以

网友I:
呵呵 如果输入线 全部开路的话 就是坏事 不是轴承死了 就是轴弯了

网友J:
带有刹车的步进

网友K:
A相的两条接起来,或B相的接起来都转不动的。

网友L:
扫膛了。(转子和定子刮卡)我在淘宝买两台86步进电机。其中一台就这样。调整端盖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