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凤凰模拟器4.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15):
新人求教

第一次用凤凰4.0(也是第一次飞模拟器) , 什么都没设,直接飞,结果各种炸。
觉得 升降舵和副翼舵特别灵活, 轻轻一碰 飞机就歪过去了。
开始还以为是 选了500 ,飞机不够大 。然后选了个700的油机,结果还是一样。。。稍稍一碰舵杆就歪一边去。
第一次估计炸了30架的飞机。

第二次模拟器,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凤凰里可以设置曲线。我把升降舵和副翼舵的曲线设置成 50% 感觉好了很多。对尾悬停 可以坚持2~3分钟不炸,但是机机悬停的很不稳 ,来回飘。(这次选的550)

刚刚又在网上查, 看到一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613

里面说 真机十字盘参数是3个60%,而模拟器里都是100%。
是这样的情况么?

请问一下,大家的模拟器都是怎么设置的?  怎么设置才能更接近真机呢?

PS:我还没买真机, 目标是 500/ X4 ii/ 550 / x5. 其中一个 还没想好, 也请各位前辈 给点意见。

PPS: 我发现 凤凰4.0里的 yt550 默认的螺距是 -12 0 12 , 我之前潜水的时候看到  练习悬停 是不是应该改成  -2 5 12  比较好?

网友:
先顶再看,好习惯

楼主:
没人理 , 桑心。 看来靠论坛 不如靠自己!

昨天研究了一晚上,

按照  ht tp://cnrcgroups.com/thread-2816-1-1.html   这个的介绍

在控上把所有参数设好 (只用了 normal模式) 。 模拟器里 之前设置的曲线什么的 全都删掉。

另外,修改模拟器里 模型螺距上下限的想法是错的。  那个是模型物理上的 螺距范围。  要通过控的 螺距曲线来调整。

全部设定好后,飞模拟器里的 550 感觉容易多了! 也能明显的感觉出 550 和450 级别的区别。

希望能对其他跟我一样 刚刚入门的纯新手有点帮助!

可能老鸟们觉得 问题太低级 不屑于回答吧! 新手们 互帮吧

网友:
模拟器就是练习舵面反应 不用太纠结手感

网友(2013-06-19):
我也是同样问题,学习期待中。

网友:
模拟第三天,不用设置,找手感,我开始狂炸,现在可以飞起来,

网友:
同是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