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晃动补偿和感度设置(调参)教程,欢迎大家补充

楼主(2013-05-15):
相信很多模友跟我一样花费很多金钱和心血装了多轴飞行器,却发现并不如想象中完美,其中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是整机稳定性不良,一点小风就会晃来晃去,想航拍只有晕菜的份儿。下面结合我自己的经验谈一谈怎样增加多轴飞行器的稳定性。仅仅是个人见解哦,欢迎老鸟补充指正。由于条目较多,我用数字标明操作顺序。

1检查机架结构不能有任何松动,机架上所安装的设备包括电线用双面胶或绑绳固定,同样不能有松动。
2在全负载时检查机架重心,重心尽量与机架几何中心重合。重量最好集中于几何中心而非前后或左右配重。
3检查电机平衡和桨平衡,桨并非越大越好,相邻桨的间距也要大一些防止气流干扰。
4设置电调油门行程。电机进角需留意,多数情况用默认值即可,如发现电机转速不够高可以尝试设置高进角。
5用默认参数在室内或者无风室外“全负载”手动模式低空试飞,观察飞机晃动情况,获得参考感受。
6逐步增大晃动补偿数值,找到飞机高频振动的临界值,高频振动比较容易在脚架位置观察到,形式为每秒数次的匀速抖动。
7减小晃动补偿参数10%至20%,此时会发现高频振动基本消失,此处即为最佳晃动补偿参数。
8户外无风或小风快速激烈驾驶,感度数值会影响到操纵手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由于本人只追求稳定所以保持默认参数。如果你调整了感度数值,请重做6、7步骤以消除它们的互相影响。(更新,网友反馈感度也会影响到稳定性,可适当调大,但仍要重做6、7步)

提醒一下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全负载”,只有是额定载重上面的调节才有意义,否则就要重调。

至此调参基本完毕,希望大家补充经验,谢谢。

网友:
沙发~~:广告位出租。

网友:
感度好像手感感觉不强,不过那个平缓、普通、剧烈手感差别较大。因为我是DJI转过来的,所以现在用的剧烈,每秒8米的飞行速度,基本和DJI的手感差不多了

网友:
补充一点,调晃动感度时,仰俯和横滚感度也要调一调,效果不错

网友:
经验贴。值得学习

网友:
同意4楼的,先调感度再调晃动补偿比较好

网友(2014-03-23):
正為這問題找答案,終於也找到了,謝謝~

网友:
这么说来,晃动补偿和我们说的镜头哦(或机身)防抖原理差不多喽。

网友:
只是补偿量可用户设置

网友(2014-05-03):
经验贴必须顶

网友:
学习学习,顺便问一下,调参在什么模式下进行好些啊?

网友A:
我刚才在车库折腾了下 我把X6P装到四轴上用1555的浆 全身都在狂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在车库折腾了下 我把X6P装到四轴上用1555的浆 全身都在狂斗啊~

可以试试楼主的办法,调小你的晃动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楼主的办法,调小你的晃动补偿。

搞定~45很稳

网友(2014-12-27):
我的是s4飞控,参数设置后保存不了怎么办嘛?

网友C(2015-06-10):
X4用X4轴布局要调自定义混控吗?默认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