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要延长航时吗?连接电机的硅胶线也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楼主(2013-05-15):
我买了16awg 线来延长电调动力线,发现个问题,
这个淘宝买的线,同样都是 16awg  要比好盈30a 电线粗许多,

线径一样,,电调原装线明显要好,淘宝垃圾线都是硅胶皮,

粗啊

6轴,我大致比划了下用量,,,称了称,一捆电线重达 339 克 !!!!,,尼玛,,,

这分量相当于一只狗3加好点的 无刷云台了吧?

还好没接上,,果断换线!!!

有无兄弟pm下质量好点的电线连接?

有卖电线的商家如果你店里有电调原装线质量差不多的,,可以pm我一下吗?

网友A:
这个线还真没找到过,当初好盈换这个线的时候,很多人还觉得缩水呢

凤凰电调带的线也是超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还真没找到过,当初好盈换这个线的时候,很多人还觉得缩水呢

凤凰电调带的线也是超薄的

是啊,我正在淘宝猛找,,,,如果找到,看样子这个线省下100 多克 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只有进口线是皮薄铜丝粗,  国产的都是铜丝细皮厚,没办法
你看凤凰电调 PL8充电器的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进口线是皮薄铜丝粗,  国产的都是铜丝细皮厚,没办法
你看凤凰电调 PL8充电器的线就知道了

淘宝上找到一家,但好像一根都没卖出去过,汗/////

网友:
一个字:贵,所以买的人少,谁不贪便宜呢

楼主:
找了半天 没找到!,,,,,兄弟们帮忙啦,,有购买经验的请pm。。。

网友C:
我装6轴根本就没用到自己买的线啊,电机线就长60CM,也是和铂金电调一样粗的线,所以我装出来才1850克,800轴距的6轴

网友:
我和你相反,我对比,怎么觉得是好盈缩水了呢、?

网友:
不存在谁缩水,应该看一看2种线的耐压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6轴根本就没用到自己买的线啊,电机线就长60CM,也是和铂金电调一样粗的线,所以我装出来才1850克,800 ...

?什么电机这么长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机这么长的线?

朗宇电机4108S

网友:
V2216的线也很长.近30cm

网友:

楼主直接搜 “14awg 进口” 能找到很多薄皮的.没搜12awg的.你试试哪种好记得造福模友哈.我的线也差不多用完了

网友:
用航空导线,镀银的。

网友D:
同意楼上,高温镀银特氟龙线,同样的线径,耐高温更好、过流能力更强、特氟龙外皮高低温表现优异,比硅胶线轻多了!

前提是你足够有钱,它比硅胶线贵得可不止一星半点~~~~~

另外,它比较硬,布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高温镀银特氟龙线,同样的线径,耐高温更好、过流能力更强、特氟龙外皮高低温表现优异,比硅胶线 ...

所以说留空时间都是钱堆出来的

网友:
什么东西都是够用就好,什么东西都有高端的。玩音乐的用的插头都一百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高温镀银特氟龙线,同样的线径,耐高温更好、过流能力更强、特氟龙外皮高低温表现优异,比硅胶线 ...

谢谢,,我已买了10米试验。
结论:

用于非折叠机架上,没问题,轻而好。

但是,用在折叠机架上,由于线材镀银,而且外皮很硬,抗弯曲不行,弯了数十下就会疲劳断裂,还是放弃了。

网友E:
普通220V家用电线飘过,   3300毫安11.1-    全重1300克,留14分钟

网友(2013-12-26):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220V家用电线飘过,   3300毫安11.1-    全重1300克,留14分钟

可以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高温镀银特氟龙线,同样的线径,耐高温更好、过流能力更强、特氟龙外皮高低温表现优异,比硅胶线 ...

铁氟龙的线开线和剥头都很烦的,这么样的线有点大才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