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做个选择!!!!

楼主(2013-05-15):
最近配了一个像真固定翼!天捷力的b25空机,新西达2828kv1000的电机,1147的正反桨,40a电调。3s2200的电池2块。现在接线我是电池先并联,再接并联电调还是一个电池接一个电调!还有就是这个配置动力应该还可以把!

网友A:
1米6的翼展,11寸桨太大了,有些失真,换9~10寸的比较合适一些。而且1147慢飞桨的螺距速度太低,转速又慢,不适合这种像真机。
建议用APC 9×6E 或者10×7E桨。
接线可以考虑一个电池接一个电调接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米6的翼展,11寸桨太大了,有些失真,换9~10寸的比较合适一些。而且1147慢飞桨的螺距速度太低,转速又慢, ...

内容配9到10寸的桨我怕拉力不够啊!空机大约1000到1300克 两个电机300克 两个电调70克 舵机加接收大约100克 两个电池320克 一起总重大约为21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配9到10寸的桨我怕拉力不够啊!空机大约1000到1300克 两个电机300克 两个电调70克 舵机加接收大约100 ...

2820 kV1000电机就算配9寸桨,3S电池拉力也妥妥的能有接近1000克。再说了,这种像真机要有稳重的感觉,不能太飘,强调的应该是速度而不是静止时候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