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47电路板上的一个小东西是啥?

楼主(2013-05-15):
rt~   无意间在卖家的图片上看到的,然后手贱打开了自己的F47头罩看看,居然没有那个元器件。。。  问问那个是什么?   下面是卖家的

楼主:
我的f47打开头罩 上图中圈出来的就是光秃秃的   但是有之前貌似存在过的印记。。。  好奇中,我的现在也能正常飞啊~  希望有大大解答下

网友A:
能飞就行,不去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就行,不去管它!

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我就好奇  然后就越来越好奇少个东西也能飞?  然后我就来问了。。。

楼主:
补一张我自己的电路板的图~  和卖家的看起来就是少一个东西~  希望有大神能给我个回复~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个电容,你的是炸掉不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个电容,你的是炸掉不知道吧!

我也就是好奇了~  咋少了个东西  但飞行正常啊~!

网友:
贴片二极管

网友:
等几天,我的f47来了,我拆开我的看看告诉你

网友C:
我的都没有少、不知道你们的是偷工减料还是什么的、缺少是是一个SS14二极管、具体作用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没有少、不知道你们的是偷工减料还是什么的、缺少是是一个SS14二极管、具体作用不是很懂

我的那个不是偷工减料啦~  应该是有一次俯冲炸到地上所致的~  电机座都炸弯了 就把旁边的这个二极管炸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不是偷工减料啦~  应该是有一次俯冲炸到地上所致的~  电机座都炸弯了 就把旁边的这个二极管炸掉了 ...

那么厉害

网友:
我的也有,是并联在主电机上,具体功能不详,电容? 或者限流电感电阻啥的

网友(2013-06-15):
是遂流二极管,用来保护驱动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