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小手动铣床用什么电机啊?

楼主(2013-05-15):
想D个小手动铣床.不知道用什么电机.想用无刷直流.但是又不知道功率扭力应该多大.一般最高也就搞搞45#A3在就是铝合金尼龙塑料等一些东西了.
家里有个650W的吊磨.钻个空都特么的能把电机给钻停!那么大一个电机.电钻里面的电机小很多却能啃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关的文章啊.一般都是数控用的伺服步进等等了.
小弟才学这个东西不就..求大侠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铝壳的370瓦管道泵电机。2800转,6速调速2800-300转,吃刀不太大还可以,好处是个头小、省电。还有一个550瓦的,个头大费电不想用了。自己就是玩玩,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铝壳的370瓦管道泵电机。2800转,6速调速2800-300转,吃刀不太大还可以,好处是个头小、省电。还有 ...

那为什么我家那个650W这么大瓦数的电机  钻个小孔用力用大了还能把电机给钻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家那个650W这么大瓦数的电机  钻个小孔用力用大了还能把电机给钻停啊?

软东西上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东西上高速

是不是直流电机  要高速没扭力  要扭力没高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家那个650W这么大瓦数的电机  钻个小孔用力用大了还能把电机给钻停啊?

这不出奇。过去,用1.1千瓦电机以2800转数,用12毫米钻头钻木材时,进给快了一样会憋停电机。

网友:
是否可以使用木工修边机的电机,给他装一个调速装置。

网友:
工业缝纫机电机。功率最大700多W,无刷,带调速器和控制器一套的买,价格是一般直流无刷的一半儿吧。速度可调,调整过程功率损失小。我的小铣电机买的浙江科胜的,转速500-4500,功率600,D完一直没用过呢。

网友:
修边机加完调速钻速也有点高,扭力没问题,不嫌声音大可用

网友:
图画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家那个650W这么大瓦数的电机  钻个小孔用力用大了还能把电机给钻停啊?

变速增加扭矩,电磨高速的不行,阿的明白。

网友:
需要啥电机,我有N个。我用的是55W老货直流电机,挺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