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锂电池能拆开变成2块3.7V锂电池吗?

楼主(2013-05-15):
问个小白问题,7.4V锂电池能拆开变成2块3.7V锂电池吗?我拆开了给小四轴用挺好,但却充不进去电。

网友:
你是折开一块用还是哪二决用...

网友:
论坛上有过一篇帖子讨论这个问题,多个模友给出了答案。搜索一下。

网友:
可以,2S就变成两个1S了

网友:
可以呀,就两个电芯而已

楼主:
一块2S锂电分成2块1S锂电后,原来的保护电路就没了,怕过充过放!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我的格式800mah  2S 拆成两个放到伟力V929上飞得爽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2S锂电分成2块1S锂电后,原来的保护电路就没了,怕过充过放!

哪有什么保护电路啊。 我的格氏电池和其他牌子的2S电都没有啥保护。 那个板子就起到串联的作用。

网友:
可以的、因为2S1P是两个3.7V的电池串联、如果是2S2P拆开后就会有4个3.7V、不过拆的时候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我的格式800mah  2S 拆成两个放到伟力V929上飞得爽死了

你用的啥充电器给3.7V锂电池充电呢?我用5V简易充电器充电,结果没控制好时间,过充了,把电池也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