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么加强龙门刨床的立柱呢?

楼主(2013-05-15):
全部拆开了,立柱是从底下拧螺丝的,而且才两个M25左右的螺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拧出来,因为底下和地面才80-90MM的间隙,专门买百来块钱的接杆和套筒来拧这螺丝,以后要装绝对不容易,而且这样的紧固方式对于铣床侧向受力来说一点刚性都没有,前后刨削倒没问题,修好后调整也不方便,想加两块50MM的钢板在底座和立柱上,再从钢板边缘紧固,但是如果一边出来60MM做螺钉紧固用的话,龙门里面两边就损失了120MM的通过宽度,不知道要怎么办好了,如果钱不是非常紧张的话真想连底座一起从新铸造一个整体的立柱和宽点的横梁,现在是890MM的通过宽度,真想铸成1000MM的啊,没钱了,只能取折中的办法以后赚钱再搞了,但是修这原来满是气孔的立柱也要不少钱,不知道怎么修省钱又好。谢谢各位的高见和回帖

网友A:
配个图好理解些。

楼主:
忘记说了,这立柱宽度才150MM,看那些龙门铣床都是很宽的立柱的,当初买的时候没考虑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个图好理解些。

好,我马上从六楼跑到一楼照相片以表诚意!

网友:
在等着呢

楼主:
齿轮的键条松动太大,顺便拆出来重新做过轴或者另一面开键槽了,不然以后出问题又要拆。

网友:
这个是手工用气磨磨的,我们厂的立式研磨机平台导油不好,我们在维修时也是这样加工的。

楼主:
我这边机加工条件比较差,加工铺面像样点的龙门铣床只有一台,打算拉立柱去给他用200MM刀盘粗搞导轨面的的,说要看看才能确定价格,今天太阳太猛,我一个人又难抬上三轮车,明天早点吧葫芦装上门外的小吊架吊上去,太阳猛真的晒痛头的。

楼主:
工作台与底座一样长的,所以要伸出去的,没有支撑对导轨不太好。

楼主:
拆全部的齿轮出来修键槽,顺便把那个松的要命的铜套换了,包括三个螺母这东西上的铜能卖个几百块啊。

网友B:
老夜,像图片黑色部分焊接个座子,先上到立柱上(右方、左下角两个箭头方向,箭头表示螺栓,三角型表示加强筋,视图投影正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还可以加焊一块板,上螺栓)。再上到底座上。螺栓采用多个M14,或M16的,多点均布小螺栓,比少数几个大螺栓连接强度、刚度、接触刚度好许多。还可以加宽加工宽度(不过横梁要重新做了,加长)

网友:
每一个段接驳50MM重合部位

这个不能接,一段就是一段。你仔细再看看节距法的原理和操作。

V轨的90度角也磨损大了,用角尺测最宽点漏光0.3-0.5MM左右吧,V块放上以后用手摇V块感觉到很松

V块和V轨接触不好,自准直仪测出的数据是不准的,
还有粗刮、粗测得话用桥板和水平仪更直观方便。可以把工作台切掉一段做桥板

网友B:
工作台与底座一样长的

呵呵,这个好啊,可以把工作台先去龙门铣铣好,再用它来刮导轨,再精刮床身,配刮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夜,像图片黑色部分焊接个座子,先上到立柱上(右方、左下角两个箭头方向,箭头表示螺栓,三角型表示加强 ...

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样,不过我是打算直接50MM厚的板了,比立柱安装面四周都宽出60MM的边,用M18或者M20的螺钉,底座部分错开后直接在内侧的面上开一排的螺纹孔,外边如你这样做直角,前后用两块60MM厚的钢板开六个螺纹拧在机座上,然后立柱底面上的钢板和底座侧面的钢板螺纹连接,但是所有连接面均要用龙门铣床铣出面后刮研到大接触面,拧在底座上后还要刮研与立柱的接触面,虽然算人工下来和铸造差不多了,但现在是有力气有时间没有钱。。。有钱的话直接让上次铸雕刻机那个厂铸造顺便加工好多方便啊,。。。

楼主:
50MM厚度的钢板是通过螺钉拧在立柱底下的,宽出的60MM边缘都开孔与底座连接,横梁很想换了,不合我意思的东西,装不了滚珠丝杆,但钱又紧张,只好先在导轨上做个滑座,转换形式连接横梁了。

网友B:
再啰嗦几句,你这个床如果想修好后做导轨磨床(高精度母机)的话,建议你先挖大坑,浇筑地基(隔震,减震带也必须有)

地基好后,放上床身,仔细调水平(主要是使床身处于自然不受力的状态)

当然,如果想要更高精度的话,立柱底座上调水平后加上与立柱、横梁、机头等效的负载(就是加重物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与底座一样长的

呵呵,这个好啊,可以把工作台先去龙门铣铣好,再用它来刮导轨,再精刮床身,配刮 ...

工作台是不能切的,长了好装夹大件的东西,以后有条件加一点导轨上去就行了,就像马鞍车床那里,我是先刮导轨槽,然后用床身研工作台导轨,工作台一吨多点,拉不去,就是拉去了加工费也贵啊,现在没钱了,如果我花了借来的2W块钱就不懂去哪要来买以后的丝杆等自己做不了的东西了,那就麻烦大了啊

网友:
前提是房子产权是你的,不然一搬动,就白忙活了。
你这个床身还不错了,不过要发挥高精度,地基是关键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啰嗦几句,你这个床如果想修好后做导轨磨床(高精度母机)的话,建议你先挖大坑,浇筑地基(隔震,减震带 ...

这是我自己家一楼,不是铺面,底下的水泥十几公分厚度,不好挖,也没那么多时间力气搞好了,过年到现在分文不收入,在家里吃家里的饭没给伙食回都快呆不下了,必须尽快产生效益,情况十分危急,现在只能打膨胀钉用螺丝和压铁压了,类似铣床压铁,我看到一些厂家这样用的,垫脚垫密点,以后有能力搬到铺面再搞了,现在是折中省钱的办法,既不能让我白拆或者白修立柱,又不能太花钱,花最少的钱又不损失强度实现立柱从外边拧螺丝。。。。。

网友:
貌似是4米的刨床?多重?多少钱收的?
床身的底面能封闭就更理想的。
立柱足够你用了,不用加强,实在是想的话,立柱背面好像有两个凸台,用方管、螺栓把两个立柱连接起来(以不妨碍最大工件通过高度为准)

楼主:
每边错出去60MM,横梁就一边少了60MM,在导轨上做一个滑块,上边开孔和横梁拧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滑块有左右定位在立柱两边的导轨,刚度更好于现在的直接把横梁压在立柱正面上。

网友:
既然这样,那就立柱好好精刮,
床身半精刮或粗刮就行了(8~12点),重在刮直线度不求刮点。不然刮了也是白刮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MM厚度的钢板是通过螺钉拧在立柱底下的,宽出的60MM边缘都开孔与底座连接,横梁很想换了,不合我意思的东 ...

如果不是改成数控的,
千万别装滚珠丝杆

网友:
还有平面导轨那边,
外则好像没看有凸台,
回收机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改成数控的,
千万别装滚珠丝杆

就是改数控的,暂时用车床上的螺杆了,这个横梁放不下滚珠丝杆的大螺母,要用32MM----40MM直径的丝杆,导轨两边是没有凸起,我给他加上去吧,两条导轨两端的油桶我已经趁过年大家都放假没气氛做主业的时候,当玩玩度过这无聊的年前时间做好了放一边去了,机油直接油油泵强制泵到导轨的油腔里,溢出然后在凹槽内流动,我再开些油槽让槽中的油流进油槽,多余的由槽内溢回油桶,相当于导轨深度泡在润滑油内运行了,因为导轨式没淬火的必须这样才能长时间保持精度。

楼主:
那几个减速齿轮的油桶也做好了的,做了两天啊,因为要能够在装好机子后方便的放进去拿出来,所以第一级轮那个是月形的,旋转才能放下去的,直的会档到地面,然后把半个齿轮包起来,油甩到包住那个上面又流回油桶里,一级齿轮有如牛头刨那样的润滑条件更顺滑和耐用,二级大齿轮也做了一个实现了油浸润滑。虽然他现在的齿轮只是稍微磨损,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润滑很有必要。

网友:
是要改成龙门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外协加工费和材料钱,也要几千块了,不知道重新铸造立柱和底座要什么价格,当然比我原来这种要粗一 ...

重新铸过算上加工费,过万都不一定能搞定
楼主打算做固定横梁还是升降横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横梁,固定横梁不适合这种工作,刚才下去拆了底座,要拆下拿去加工出加宽装直角用的面,底座和床身的 ...

也不知当初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底座立柱分开
这样的结构刨削加工没什么问题
如果改成铣床,最好底座立柱铸成一个整体
否则刚性不够,铣削时会振动得厉害

网友:
怎么现在都玩大jj了。还是按现在的结构修好,别折腾了。如果这机架不能满足要求,就换,折腾费钱

楼主:
楼上说的极是,经过两天的不眠夜,身心疲惫啊,看来没那个条件去改变本质的东西,还是随便修好了该干啥干啥了。。。

网友D:
给夜行侠一个建议,把这个刨床全部测绘一遍,并马上组装好,先开始赚钱,致于想怎么改,可以在电脑中慢慢完善,等到产生了效益并得到家人的支持再改。
我们DIY和工厂专业使用有本质区别,DIY本着精益求精,一切做到最好,哪里不满意都不行,而工厂设备对这些没太高要求,以你现有的机床,一点不改,组装好,一样接活赚钱,我这几年大小设备也改过几台,曾有一台龙门镜面磨,花了很少的钱买来,用了四个月时间,重新铸造立柱、配重铁,组合成一台镗床,到现在有三年了,成本己经赚回来了,而在家里面想自制一个小台钻,也想了好长时间,到现在也没做出来,就是因为自己用的东西,总觉得不太完美,所以一拖再拖,刚喝过酒,思维有点混乱,不知夜行侠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夜行侠一个建议,把这个刨床全部测绘一遍,并马上组装好,先开始赚钱,致于想怎么改,可以在电脑中慢慢完 ...

明白,就是可惜了拆来拆去还有现在花的钱修能用以后一改又浪费了,不过也没办法的事,浪费就浪费了,明天拉去让别人重新开轨道面,买钢板焊直角再让别人粗加工,回来随便刮刮装上去赚钱先了。

网友D:
拆也不白拆,起码尺寸测绘下来了,以后想改也容易些,另外你确定重开轨道面比现在的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也不白拆,起码尺寸测绘下来了,以后想改也容易些,另外你确定重开轨道面比现在的精度高?

现在的立柱根本无精度可说,我打算把轨道上的气孔用点焊修补后才拿去龙门铣床那铣出轨道面,回来自己刮研出精度,这个一定要加工的,因为轨道面和立柱体倾斜很大的角度,装上去后立柱要扭转一个大的角度后轨道面才和床身导轨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