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2台大蒙的Dk7716线切割

楼主(2013-05-15):
2台闲置,加工尺寸好像是160*200。加工高度太小,才80左右。没有自动紧丝机构。报价3000一台。没有安装好。所以没试机。

楼主:
我想问问,可以自己把立柱改一下,高度到120就好用了。这个我没有改过。不知道坛子里的大神们有谁改过没有?自动紧丝我自己改过。问题不大,3000块电器配好。价格应该很好了。。。

网友:
关键是你买回去干什么用,这么小机器,很少活干,我那台380行程我现在都觉得不够用了.线切割再怎么小也是不能家用的,太脏了,对外加工你机器这么小基本没活

网友:
行程太小了  25的还差不多

网友:
行程小是否表示重量比較輕
請問樓主在那一省呢?
再請問一下
全機大約有多重?

絲筒總成
立柱
台面
電控及水泵
這四個部份大約有多重(也就是最下面的架子不要)

楼主:
机床总质量你可以到大蒙官方网站查,机床做浙江义乌,大小我自己基本上够用了。只是高度矮了。所以才有想加高他的想法

网友:
我觉得加高立柱没问题吧,只要立柱的强度够了就好

另外我问过线切割师傅那个自紧丝装置,他们基本都不用的,宁愿勤观察,松了就手动紧丝,还有通宵做业调闹钟起来紧丝也不用那个装置的,看来这个装置是不好用的,估计对线损影响较大。

网友:
线切割可以改雕刻机的。

网友A:
老式的线切割,就算是16的  也是死重死重。最起码有个1吨多

楼主:
那个自动紧丝效果是有的。这个好改装,就是加高立柱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线切割,就算是16的  也是死重死重。最起码有个1吨多

別嚇我
有一噸多?
本來以為小台的會輕一點
上網查到的dk7716大約是600公斤左右
本來打算請樓主幫買一台後運到台灣
1噸和600公斤差了近400公斤
400公斤又是一萬多的運費了
看來計畫又要順延了

网友:
改什么 直接线切割不好玩啊 这样的机器我都恨不得搞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嚇我
有一噸多?
本來以為小台的會輕一點

不是吧,这破东西运台湾?运费都够买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別嚇我
有一噸多?
本來以為小台的會輕一點

委员长要D线切割,战线拉的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別嚇我
有一噸多?
本來以為小台的會輕一點

那你可能是看的是近期出厂的新机的参数吧
我记得我一朋友卖掉过一台7716,好像是上无专的
是出废铁的 就有1吨多,还不含电控台,
夸张的是控制台也重的不得了。
我看到,现在淘宝上有卖 ,很小的线切割,是桌面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线切割,就算是16的  也是死重死重。最起码有个1吨多

对!我厂里以前就有台160的 机器1吨多   割起来的丝路可当中走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