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海王80A HV,不懂怎么接,求问。。。

楼主(2013-05-15):
     1   2怎么插   3是干嘛的。。。

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电调。。。。小弟无知。。。

网友:
问问店家就知道啦

网友A:
电源输入端有消火花电阻,你这样的直接焊上T插就不起作用了,要如下图:

你可以去好盈官方网站看看,另外,这个电调没BEC的。
新版是蓝色标牌的,1是接收机(3线),2是BEC(红黑2线),这个老版本(黑色)2也是3线的,我不能证实是否1,2并联的或其中有一条白色线是空线,
楼主可以自己仔细看一下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小插头用了防火花,,,1和2不知道,楼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有消火花电阻,你这样的直接焊上T插就不起作用了,要如下图:

你可以去好盈官方网站看看,另外 ...

一般用6s要多大的电阻? 插粗线先还是幼线先? 谢谢..

网友A:
电阻厂家已做好,毋须更改,在5-12S的使用范围内都可以,我曾经在好盈120A的电调上加过,电阻值在几欧到几十欧之间都可以。
上电之前,先断开并联在电阻上的插头,电池(安全开关)上电,听到电调启动音后,插上此插头,整个过程没有劈啪的火花。不要忘记插上此插头就跑船哦。
说这些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厂家已做好,毋须更改,在5-12S的使用范围内都可以,我曾经在好盈120A的电调上加过,电阻值在几欧到几 ...

  先谢谢两位,我的就是用好盈120A,火花把6MM插头都烧黑,所以才想装这个.
没装安全开关,是不是先插幼再插粗线?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有消火花电阻,你这样的直接焊上T插就不起作用了,要如下图:

你可以去好盈官方网站看看,另外 ...

谢谢,但是拆开包装,好盈原厂就帮用热缩管套住了,然后留条小线贴着黑色电源线。。。

昨天试过了,插上无打火。拔掉有火花,效果有的。

好盈不应该啊。说明书上什么都没写,也没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插头用了防火花,,,1和2不知道,楼下回答

这个电调是无 bec的,不给接收机供电的,接收机需要外插5v电源,1是没用的,2是控制线,昨天试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厂家已做好,毋须更改,在5-12S的使用范围内都可以,我曾经在好盈120A的电调上加过,电阻值在几欧到几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