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一闪,有一个奇特的想法。大家看看可不可行!

楼主(2013-05-15):
刚才潜水看到 yifeimiao 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70&extra=page%3D10
突然有种想法!

既然老外都用电脑CPU 做飞控了,哪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   英特尔 Intel D845GVSH 这种小板做飞控呢?

主板型号:Intel 845GVSH

尺寸:17x19 (标准atx孔)

芯片:845GV

内存:DDR400/333/266

硬盘:IDE

电源:标准20针、无需4针辅助供电

网卡:百兆网卡

扩展:1个PCI插槽(接网卡)

这款主板型号为英特尔D845GVSH原装主板,为Mini-ITX小板型设计,主板集成了迅驰1.0G处理器,为mPGA479封装,直接焊接在主板上。主板集成ALC 202A音效芯片和Intel PRO百兆网卡芯片,此外还集成了Intel显示核心。

    大家会注意到,这款主板并没有使用散热风扇,而是使用了散热片。由于移动版迅驰1.0G的产品,功耗仅为12W,发热量很小,因此无需使用主动散热。

主板型号英特尔D845GVSH
在供电部分,主板仅采用了单项回路供电,其实这对于低功耗的处理器来讲,已经足够用了

主板带有1组DIMM插槽支持DDR 266/333/400内存 (单条最大支持512M)

一个IDE接口和一个FDD接口,用来连接硬盘、光驱和软驱,主板有一组PCI插槽,方便用户扩展

在I/O接口部分,有PS/2键鼠、2个USB 1.1、VGA、音频和话筒接口。

淘宝售价68元,我想大家对电脑编程应该比对单片机更熟悉吧。功耗才12W,可以用U盘代替硬盘,电池做电源应该比电脑电源稳定吧。算法问题,我想会电脑编程的对于四轴应该很容易就能写出来。主要要做的就是对硬件的操作。

不知道 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重啊。。。。

楼主:
这个运算能力强大啊,把不需要的接口去掉。 这个重量应该和一个电池差不多吧,尺寸是  17*19

楼主:
怎么就没人呢!探讨一下啊!

网友A:
加上CPU 内存。散热片应该就很重了  还有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CPU 内存。散热片应该就很重了  还有耗电量。。。

这个板子集成 CPU 的   CPU耗电12W  总共应该不超过20W

网友B:
可行找人写一个Linux 迷你系统,把散热片去掉,把不用的接口去掉,只留一个USB和一个PIC插槽,建议把PCI插槽改成针式,留着视频接口用来调试,PCI插槽可以使用各种设备,关键在于程序的编写,是很高一笔开销,不仅仅是68元了,除非你是编程高手

网友:
为何不用十寸的笔记本主板?

网友:
你认为卖家会找便宜的东西给你吗?

网友:
这个.不只是有点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找人写一个Linux 迷你系统,把散热片去掉,把不用的接口去掉,只留一个USB和一个PIC插槽,建议把PCI插槽 ...

LINUX 编程还真不会,windows 的熟悉一些,算法应该可以写出来,但对硬件的操作也只限于  鼠标 键盘,硬件是硬伤啊(真心不会驱动)!  这只是一种想法。对于你说的为什么不用10寸笔记本的主板:1、价格高。 2、功耗大。

网友:
想法不错,目前市场改这个成本不低

网友:
Windows硬件驱动难, 还是单片机难? 楼主搞反了吧

网友:
可行 ,但是如果用这个  还需要 一块板子 作为PWM 输入 和输出, 做到后面发现其实得不偿失,重量加了 功耗大了。。虽然运算能力很强大,但是飞控的芯片目前都已经足够。 其实一台iphone  android手机 都可以做飞控用。只要有一套程序

网友C:
我给你个思路吧,搞个电信的免费安卓定制机。
九轴+GPS+GPRS+视频+拍照+蓝牙+WIFI+手机遥控+图传。
所有复杂的功能都放手机里做,外面加个Arduino UNO 配个蓝牙模块,只要接收手机指令转PWM输出就行,如果你自己动手焊接三四十块搞定。
完全无损,不飞的时候手机还能打电话。飞上天以后来个QQ视频通话应该也是不错的体验。
最关健的是,学习安卓应用编程比你学Windows驱动要简单的多,传感器的算法系统也都帮你处理的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个思路吧,搞个电信的免费安卓定制机。
九轴+GPS+GPRS+视频+拍照+蓝牙+WIFI+手机遥控+图传。
所有复 ...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估计学计算的,要么信电

网友:
基本的陀螺仪都没有,想都不用想

楼主:
其实也就是个思路而已,手机做飞控也有想过。运算能力也是很强大的。
真正要做的话哪个难度都不小,估计单片机做飞控刚开始的时间难度也不小。

网友:
论坛里有一兄弟三月时按照这个方案用另一块电脑板做了飞控,效果很好,数传图传,GPS,超声,全部集成,3g网,wifi传输自主飞行。问题有两个一是重二是功耗很大

网友D:
还有延迟问题。不过他主要想自主飞行,所以忽略了延迟问题,另处理器速度快了,就可以计算惯导和GPS比对,不过他说效果还不如3g网定位准。

网友:
要考虑的问题:体积功耗,响应时间,可靠性(不能死机),抗振性。所以普通主板就不考虑了,可上工控主板如pc104或更高,挂闪盘,运行工控系统,稳定。加上高速采集卡和io卡,软件和驱动是个比较麻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延迟问题。不过他主要想自主飞行,所以忽略了延迟问题,另处理器速度快了,就可以计算惯导和GPS比对,不 ...

他发的有帖子吗?或者怎么联系。

网友E:
现在飞控主要拼的是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飞控主要拼的是软件吧,

顶你一下,航模飞控这种小众东西,软件开发成本高,购买人群少,所以肯定定价贵的很。我估计naza硬件成本最多500。

网友:
用这个还是用树莓派的好,毕竟只有卡片大小,只有编写相应的配套程序就好!!!!

Raspberry Pi(中文名为“树莓派”,简写为RPi,或者RasPi/RPi)是为学生计算机编程教育而设计,只有信用卡 大小的卡片式电脑,其系统基于Linux。

http://baike.baidu.com/view/7154334.htm

网友:
具体参数[2] BroadcomBCM2835(CPU,GPU,DSP和SDRAM,USB)
CPU ARM1176JZF-S核心(ARM11系列)700MHz
GPU Broadcom VideoCrore IV,OpenGL ES 2.0,1080p 30 h.264/MPEG-4 AVC高清解码器
内存 512MByte
USB 2.0接口 个数 2(支持USB hub扩展)
影响输出 Composite RCA(PAL & NTSC),HDMI(rev 1.3 & 1.4),raw LCD Panels via DSI 14 HDMI resolution from 640x350 to 1920x1200 plus various PAL andNTSC standards
音源输出 3.5mm插孔,HDMI
板载存储 SD/MMC/SDIO卡插槽
网络接口 10/100以太网接口
外设 8xGPIO、UART、I2C、带两个选择的SPI总线,+3.3V,+5V,ground(负极)
额定功率 700mA(3.5W)
电源输入 5V / 通过MicroUSB或GPIO头
总体尺寸 85.60 x 53.98 mm(3.370 x 2.125 in)
操作系统 Debian GNU/linux,Fedora,Arch Linux ARM,RISC OS, XBMC

楼主:
其实想到用这个板子,主要看中的就是可扩展性。
传感器什么的,不再像单片机还要看接口和软件支持。楼上几位说的很对,现在都是在拼软件,软件写的大了单片机的CPU运行时间长了,对飞行器的反应时间相应的就慢了。
软件是离不开硬件的支持的。
比如在飞行器的 前右左右全加上超声波传感器,防止飞行器飞行中碰到障碍物。
感觉还是PC机的扩展性强吧。

网友(2013-07-02):
lz想丢弃单片机,直接上OS的话,建议用 raspberry Pi
轻巧,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