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618手摇磨床。如何选择,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15):
一台是杭州磨床厂的,不带电子表。加工了一个200*80左右的平面。误差做0.005之内。导轨拉伤严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拉伤。
另外一台创佳磨床。导轨没有看到明显拉伤,但是油泵没有,上钢丝绳的轴磨损严重。磨床没有油泵超级重。厂家现在用来切割下料。吸盘上面到处是口子,带电子表。试机下3丝磨淬火过的模具料,空走回来火花很好没有看到明显震纹。机床太重。只磨了一面。所以不知道精度怎么样,用手抓住砂轮。感觉到明显的间隙。不知道是来自磨头还是那里。2台机床都试了一下。开机声音创佳要小。磨出来的光洁度杭州要好。导轨创佳要好。就是创佳磨头的间隙不知道来自那里。如果是磨头就杯具,杭州机的老板吧机床当宝。报价1.4w。创佳机子报价1.1万。求大神们给个意见

网友:
磨头的间隙我判断九成是升降导轨间隙,很好调整,就几个螺丝。没图,其他的不好判断。

楼主:
我也是有这个想法。手可以感觉出来。最少都10丝了。要是磨头这样的间隙。磨出来的东西基本上不能看了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呀

楼主:
手机党。忘记拍照了。外观不追求,反正是自己用

网友:
全新的才1.6~1.8w,旧不超过8000,上万除非九成新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是那里产的磨床?什么导轨的?

网友:
這種6吋x18吋的小磨床
價格不貴的
這種價錢我會建議你買全新的

買磨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兩塊18吋的鐵板直接上機磨(最大行程)
看導軌不準的
磨好後記好z軸的刻度
然後用分厘卡把工件的頭尾測量誤差
再度吸合上去
調到第一次的刻度值後再磨掉0.05mm
然後再量一次
z軸背隙.或磨頭軸承有問題馬上就能看的出來
賣家精度想吹都吹不出來
單看磨出來的表面不準的
除非是同一工件及同一砂輪才能比較出來

電子尺可以後來再配上
綱絲縄的部份不用擔心
配件價格便宜
沒油泵只能用手搖
一般沒油泵的叫治具磨床
只適合磨小治具而己
若是大批量及大面積加工會累死你
這一點千萬要考慮好

网友:
没油泵就不要考虑了,很累人!

网友:
这不象是一般玩的。

楼主:
油泵是坏了。买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加工的工件范围小了。买大点的,如果地方有

网友:
感觉不便宜啊,杭州那个配个数显还要两千,我们买的618s才7k,还挺好用的,数显还是um的

楼主:
楼上的7k不是新的吧?杭州那个我不看好。老板把它当宝。没数显,导轨严重拉伤。

网友:
当然不是新的,不过使用还不错的,我们是从别的厂里收来的,二手贩子们太黑了,上次二手市场看了一个国产的铣床,不带数显和走刀还开价1w7,我k,直接走人,后来买了个新的台湾品牌大*陆(监控)生产的,带数显和走刀以及一些装夹附件才2w5,还比那台好看多了

楼主:
东莞那边是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