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置换SX标准版首飞,痛并快乐的体验!【livesolo】

楼主(2013-05-15):
首先感谢井辰和XA的客服MM,让我在5月2日就已经拿到了V2置换的标准版SX和全套650PRO升级件。

       虽然拿到SX和650PRO已有些日子,但是在经历各种忙之后,昨天终于完成装机,进行首飞。SX的操作手感的确不错,但是在享受细腻手感的同时却遭遇了由于GPS模式下出现的快速漂移而炸机收场,真正的“痛并快乐”,分享一下这种矛盾的体验:

飞行平台:650V机架换上含动力套装升级变身的650PRO+SX标准版+5200mah4S电池
飞行环境:气温约23°,风力1~2级阵风,天气良好

一、首飞之“快乐体验”:

1、操控手感:

       由于全套XA原厂配置,未对飞行参数做任何调整,仅进行了电子罗盘校准、遥控器中立点校准和遥控器反舵校准后就进行了飞行。操控的手感可用“精准”与“柔和”来描述,本是两个某种意义上有所矛盾的形容词,但是SX的确提供了如此的手感,操控很精确的同时,机体的姿态又很柔和的进行变化。总体操控的感觉与手中应用级的其它飞控达到了同一水平,但更精准的操控手感非常适合进行小范围的近距离航拍,操控基本没有压力;

2、稳定性:

       SX的稳定性与往日的V2+P已经不可同日而异,不管是定高的能力、姿态模式的机身水平保持能力、还是GPS模式的定点精确度和抗风性能以及快速下降是的机身摆动,都比V2+P上了一个大台阶。经过慢速、快速的航线飞行、旋转、刷锅飞行,稳定性都比较不错。

3、振动与续航能力:

      650PRO+5200mah4S的配置,电机声音很舒服,机体的整体震动比以前的650V好了很多,比较满意。整体续航表现不错,在空载情况下,电池3.6V报警,下降后回复至3.7V,能提供15~16分钟的飞行时间。

4、飞控的实时数据存储:

       虽然在进行第二块电池的飞行时经历了炸机之痛,但是SX提供的飞行数据记录功能的确不错,在炸机十多分钟后就将飞行数据提供给了abin,从abin发出的截图来看,飞行记录的数据很完善,在短时间内就锁定了炸机原因。

二、首飞之“痛”

1、装机之痛:
       原来的650V估计是打的螺丝胶偏多了,中心板与机身固定件的16个螺丝全部拧滑、四个机身杆夹头有三个拧滑,不得已采用了破坏性的拆除方式。但是这也反应出原来650V的螺丝的确偏软和机身杆夹头的螺丝孔与塑料件的结合强度不够的问题。
       到组装650PRO时,其实除了挂载架、起落架和机身管以外都是全新零件了,本以为可以顺利进行650PRO的组装了,但是机身上下中心板与机身固定件的螺丝孔位有偏差、机身杆夹头与机身管组合以后,螺丝孔有很大偏差,组装650PRO真花了不少力气和时间。

2、信息获知之痛:
       SX提供了非常简洁的调参软件和LED显示方式,虽然使用的便利性更好,但是对获取更多的设置情况(比如说遥控器的状态等)和实时飞行参数(比如说GPS的卫星数量)却是一头雾水。玩摄影的喜欢单反,单反除了画质更好,更重要的是单反不仅仅是可以当做一个傻瓜相机来用,还可以让使用者完全掌控,我想作为应用级的飞控也应如此。
       虽然SX提供过了强大的飞行数据记录功能,但是用户却无法自己查看任何参数,已获悉XA将提供用户软件可查看部分飞行参数,不过希望能尽快放出。

3、炸机之痛:
       首飞第一块电池时,飞行操控比较轻柔,整个起落飞行体验不错,挺好,飞行一直正常。
       第二块电飞得一直很爽,但是飞行至10分钟左右时,突然出现650PRO向右侧快速横移,导致炸机。
       当时飞行高度约2.5~3米,650PRO空载,挂装5200mah4S电池,电池电压在正常范围,GPS信号正常,从飞行刚开始一直在稍偏暴力的操控方式下在姿态模式和GPS间切换了飞行,多数以姿态模式的大杆量小航线加旋转的模式进行飞行,约飞行至10分钟时,在姿态模式下故意进行了原地的定点旋转,大概旋转了4圈(GPS模式的LED信号绿灯一直正常,未出现红灯),旋转完成后切入GPS模式,刚松杆时算是稳定,但是约1秒后后650PRO突然向右侧快速横移,向左打杆任继续横移,立即切为姿态模式,但是切姿态模式后高度突然上窜,由于在小区里飞行,调整空间太小、反应时间不够,桨刷到旁边的树枝后炸机。
       第一时间将飞行情况和记录飞行参数的LOG文件传给abin,经过XA的分析,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此次对SX完整的数据记录和分析的效率表示赞赏),确定是就是在做了剧烈运动后,惯性导航评估的距离与实际的距离(姿态模式没有惯性导航参与)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需要一个时间收敛,而在没有收敛之前,就切入了gps模式,所以,出现了往那边跑的情况(我的SX当时出现了7米的定位偏差---abin分析后告知的数据)。建议在剧烈运动后,等上2-3s时间,再切入别的模式。XA的新固件应该会解决这问题。
       炸机损失:脚架一只、电池挂载板的支架一根、1#电机轴头螺纹受损、电池有变形、头罩盖的脚断一只、4#电机座端头轻微磨损和电机座出现明显变形。

4、无云台之痛:

       不管SX如何稳定,但没有合适的云台进行挂载,应用级的飞控也只能作为娱乐飞行了,期待XA的无刷尽快上市。

网友:
很好很好。。。LZ是飞太浪了。。。哈哈。。希望XA的云台快点发布。。没云台真的痛。。。希望别太贵。。太贵买不起。。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测试啊~!

网友A:
SOLO文章很棒。

xa也会继续努力。根据用户反馈,加速优化飞控的各个细节。

SuperX 的硬件架构,包括内部集成黑匣子等飞控必须的功能,都是为了尽快的找到故障后问题所在,其实SuperX 是提供黑匣子用户数据自我分析的。可以查看这里,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blackbox.htm,这个功能也在逐步增加。

SuperX 的ipad 与 iphone 模块很快就来了,可以让你在飞行前,完全实时的看到飞控的各项数据。

至于云台,我相信它到来时,会和SuperX 一样,是应用级的,不会太久远。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不过没炸,log分析结果是一样的,目前看只能先在操作习惯上注意一下了,其他方面真没得说,我的sx在8轴挂5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O文章很棒。

xa也会继续努力。根据用户反馈,加速优化飞控的各个细节。

sx的地面站之间能互动吗?目前好像是单向的,只是飞行端给地面发射数据,但是地面站不能控制飞行端。好像只有读的功能,没有写入的功能。

网友B:
加入SX炸鸡俱乐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SX炸鸡俱乐部。

这位朋友的SX也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的SX也炸了?

是啊是啊,一个电机的线断了,空中停车导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