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改变频器谁搞过

楼主(2013-05-15):
自己的线切割机想换成变频换向的,那样可以用220V电,省点钱,不知道有用过的朋友说说效果如何,另外推荐下什么牌子好点,另外那种无阻步进驱动好用吗,现在几个大电阻感觉很费电,如果效果不错的话那样一年也能节省不少电呢

网友:
线割貌似就用220的电啊

楼主:
我那个是380V的,说是380V其实也就丝筒部分是380V

网友A:
没错丝筒和水泵是3相电,电阻太多费电,发热巨大,山东换过

网友:
帮顶
好像是380省电

网友:
貌似温州这边丝筒还是直流的。。。

网友B:
我买的一个控制柜 就是变频器的

楼主:
各位推荐下好用牌子呀,另外驱动改恒流驱动会不会省电很多

楼主:
另外高频柜里面变压器输出的7V电压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线切割不太费电,省电只能从丝筒电机和水泵入手。但是这两个我觉得也不怎么费电

网友C:
你可以百度一下速霸,据说比较不错,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懂,我是干线切割的,但是目前没米换那个控制柜,据说三倍于普通控制柜的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一个控制柜 就是变频器的

你买的控制柜花了多少大洋,在哪买的?

网友:
现在最新的线切割 滚筒已经是变频器的了   可以低速 上丝比较方便

网友:
请教下,电柜里面的大电阻跟步进驱动是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丝筒和水泵是3相电,电阻太多费电,发热巨大,山东换过

请叫线切割电柜里的大电阻是属于功放电路还是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

楼主:
属于步进的限流电阻

楼主:
电柜里的是高频电源的,机器下面的是步进的

楼主:
那步进切的时候没感觉,但是我经常晚上开着切,切到半夜就完了停机,但是步进还在工作,感觉怎么也有个200w功率吧,5个小时就一度电了,也是成本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控制柜花了多少大洋,在哪买的?

连变频器一起 3000

网友:
高频和步进都有巨大电阻,从风扇排出的热浪就知道用电不菲,而且是低效率,

网友:
我劝你别折腾了,丝桶电机不费电的,费电的是高频,别去弄那个,没意义的,我线切割折腾了7~8了

楼主:
我是想380V改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变频器一起 3000

在哪买的,质量如何?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步进切的时候没感觉,但是我经常晚上开着切,切到半夜就完了停机,但是步进还在工作,感觉怎么也有个200w ...

你自己加个电路,切割完成后切断总电源,我自己的机器都改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百度一下速霸,据说比较不错,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懂,我是干线切割的,但是目前没米换那个控制柜,据说 ...

说几倍效率的基本是扯蛋。

网友:
从网上查变频器也不贵,1.5kw的600多元

网友:
淘宝有无壳的变频器,一般电机370W,用370或750W都可以。
驱动建议保留有阻式,这种电路基本属于半永久结构,前提风扇别停。
无阻驱动基本耗散功率都加在驱动管上,管子非常容易坏。

网友:
有阻驱动是低效率的驱动器,安川新款3.7千瓦的变频器都用IGBT驱动,体积和现有的750W一样

网友(2013-11-17):
三菱的线切割用的是三菱变频器 里面是3相220v输出也是3相220v

网友:
我的线切割就改的变频器,没有继电器的咔咔声,无触点,使用220单相,电机都不用换,直接改成角接,就可以用变频器直接驱动了。。高频和功放改用汉和的一体板,步进驱动还用原先的。。

网友:
可以在水泵供电电源处加一个断电延时释放继电器,这样工件切割完后,会切断水泵电源,失电若干秒后,可以切断总电源,此处可以加个手动开关,用于切换此继电器是否工作,这样有人值守的时候,就可以不切断总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