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50的问题

楼主(2013-05-16):
刚购买了T50。但是有问题请教高手们。第一是原配的电机电调够用吗?第二电池可以用4S2600吗?第三中心点在哪里?借了十月航空的图先谢谢。

网友A:
1.雖然小一點,但堪用.
2. 可以用4s 2600mA.
3. 說明書不見了.忘記重心在那了.

网友:
重心一般在距离主翼前缘30%左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雖然小一點,但堪用.
2. 可以用4s 2600mA.
3. 說明書不見了.忘記重心在那了.

谢谢。

网友B:
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人答了,第三个问题,用4S 2600MAH电池刚好,重心不用调整,刚刚好。实际上,你装上电池就知道了,其实也没办法通过电池再调整重心了,电池顶到头,舱门才刚刚能关严。

网友:
真漂亮   不过我对这货不来电

网友:
这机很漂亮,但是材料部怎么样,油漆也不怎么样,起落架改为金属的就很具市场竞争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人答了,第三个问题,用4S 2600MAH电池刚好,重心不用调整,刚刚好。实际上,你装上电池就 ...

网友:
这飞机不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