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烧坨机驱动MOS管,代用修复。

楼主(2013-05-16):
无缘无故烧MOS管,刚飞一分钟,家人叫吃饭断电。吃完饭后接电对频成功,机机在冒烟。。。。。立刻断电查看。。

MOS管已烧毁。。。

版都糊了。。
原MOS管是52C45,资料很难找,在对岸找到了替代型号: STS3621

上网购买到货:

奇怪的是管子上是B52?不管了先装上在说

飞线大法。。。难看是难看点。。。

加胶固定。。。。。。。
测试。。。。。。OK。。。。。
飞行也OK。。。飞行没有录像。。。。

网友A:
楼主高人啊 各针脚怎么定位的?

网友B:
~这个 MOS 管子烧毁出现的故障时一个舵机 不能正常动作。 一般有可能是舵机憋死等故障引起

网友:
与大家分享经验,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啊 各针脚怎么定位的?

和原MOS针脚大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MOS 管子烧毁出现的故障时一个舵机 不能正常动作。 一般有可能是舵机憋死等故障引起

可能是吧,焊回MOS管,坨机没动过,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必须顶的,太多人因这个问题烦恼了

网友:
恩  感觉是这个MOS管子 规格小了 基本在极限值运行 所以容易烧毁吗

网友C:
楼主我的su cp是主电机驱动管有问题 就是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可以帮查一下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su cp是主电机驱动管有问题 就是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可以帮查一下吗?

记得 那个是 仙童的 双N沟 MOS管

网友:
我的scp也是一插电这个位置烧了,不过已经返厂维修,花了55大洋,顺便把3个扫齿舵机都换了,这次一定得小心了,扫齿得赶紧换舵机啊,要不真容易烧!

网友:
我看烧了的基本都是这个位置啊,设计的缺陷啊,顶楼主,搞个加强版的出来。

网友:
小心为妙 。。。。。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5线引起的问题 ,假设5线中那三根电位器线接触不良,  接收机单片机会发出错误信号 , 引起mos管输出错误电流,从而过流过载, 再烧毁?

如果是这样, 那么五线舵机方案本身已经有先天缺陷,无法从根本解决

不如以前mini cp 传统三线舵机方案, 三线舵机内置芯片, 电位器三根线直焊在舵机内的电路板上 , 不存在接解不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su cp是主电机驱动管有问题 就是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可以帮查一下吗?

主电机驱动管:FDS6890A 仙童出的双N沟道并联的MOS管

网友:
有可能舵机卡死产生大电流造成MOS管击穿!

楼主:
同意 17楼的,设计缺陷,无法根除。。。。坏就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