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主齿调平方法

楼主(2013-05-16):
自己总结的一个简单大齿高平方法,没几下就把250的主齿调平了,纯属个人经验:
把齿轮装上机身,最好拆下马达,用手指靠近主齿的下边缘,然后转动主轴,手指慢慢地接近,直到被主齿碰到,找到这一部分的中心点就是最低点,然后细微地旋紧主齿上的螺丝,那么就会使这一部分上升。这种调速方法很像调速自行车的车圈。如果最低点在两个螺丝之间,明显旋紧这两个螺丝;如果最低点的中心位于一个螺丝处,只调速这个螺丝。
注意调整要细心,耐心,调速幅度不要太大。

网友A:
俗语拿拿龙

网友B:
这是功夫活,厉害

网友C:
功夫了得

网友:
这个办法学习了~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D:
我都是直接加紧大齿盘固定盘。然后分多次。上紧螺丝。过程不能让齿盘脱离大齿盘固定盘。 因为大齿盘固定盘就是平的。很多人说。我一直这么做啊。为什么不平。这是因为你拧螺丝的时候。没有加紧大齿盘的固定盘。让大齿与齿轮有间隙了。

网友E:
那四个螺丝已经被我拧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语拿拿龙
专业啊!我愣是没想起来怎么说。因为自己动手编过5,6 个车圈,这个比调车圈简单多了。
调车圈要注意辐条松紧,侧摆,碟形度,圆度。

网友F:
车行叫“正龙”。

网友G:
其实装大齿盘时候螺丝对角拧,分多次拧紧,基本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