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再次爆发,例行检查发现桨根有裂纹,这个不能用了吧?

楼主(2013-05-16):
继昨天发现横轴螺纹滑丝之后今天仔细观察玻纤大桨的桨根,发现有细微裂纹,暂且不确定是否仅仅是漆面的问题。不过为了安全,我还是又买了两付。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应该是不能用了吧?

网友:
可以稍微用点力拌开下,检查是表面漆层还是里面都裂了
最好换新的

网友A:
lz两片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B:
用木桨的飘过,

网友C:
我的比这个严重,不过全是掉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两片不是一样的么

仔细看了下,两片桨的裂纹还真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裂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比这个严重,不过全是掉皮

我在考虑是不是把皮给剥了

网友D:
应该是掉皮而已~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用过起落多了就换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掉皮而已~

没整明白这玩意为什么会产生裂纹?

网友:
漆皮掉了而已  掰一下确定是不是裂了 只是漆面的话不影响使用  我的桨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漆皮掉了而已  掰一下确定是不是裂了 只是漆面的话不影响使用  我的桨也是这样

掰了,没反应

网友:
漆皮掉了而已  掰一下确定是不是裂了 只是漆面的话不影响使用  正解~~~

网友:
估计是尾桨夹刮伤的,应该无大碍,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掰了,没反应

那就放心大胆的用吧  我出去飞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掰了,没反应

我和你一樣,新換大槳,飛二個電就成為你照片中的樣子,本以為只是掉漆,
再飛二個電,大螺距時怪怪的,拆下來一看,銅套竟然鬆了,用力
一下,銅套掉下來了,有夠離普,果斷換新的,48元錢沒了(飛越的),
質量真差

网友:
安全无小事。射桨小命忧

网友:
当心射死人啊

网友:
出给我吧

网友:
把皮拨开看看清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木桨的飘过,

哥们这哈士奇的头像看一次笑一次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考虑是不是把皮给剥了

实际上剥开估计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剥开估计也看不出来

我用砂纸打磨了一下,貌似打了一些之后看不到裂纹了,可能就是表面有一点。但是不明白这些裂纹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F:
最好用测力计测一下,达到一定的时候裂纹无变化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测力计测一下,达到一定的时候裂纹无变化就可以用.

测力计?没见过哎,有没有不需要测力计的方法?

网友:
根据转速与浆重计算出离心力.再用弹簧称加力大于计算出来的力,如果裂纹无变化就完全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砂纸打磨了一下,貌似打了一些之后看不到裂纹了,可能就是表面有一点。但是不明白这些裂纹是怎么产生 ...

当你做动作的时候,桨是弯的,动作越暴弯度越大,就容易把外皮拉裂

网友G:
玻纖的槳,以後還是不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玻纖的槳,以後還是不用的好。

同意,我只用便宜、精度尚可的碳纤维桨,比如飞越的48块的。

网友:
飞越30快的桨。。。。我买过。。就这德行的 不是暴力飞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玻纖的槳,以後還是不用的好。

玻纤一般5块钱一副,碳纤的起码要十几块钱吧,哎,穷学生你伤不起啊~

另外,其实这付玻纤桨也不重,大约21g/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