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桨校正器是必须?你怎么校正螺桨?

楼主(2013-05-16):
入魔两年多,从来还没有校过螺桨,感觉商品化的东西象螺桨这样的东西在质量上还行,也无碰上振动历害的螺桨,是没碰上还是没有察觉出来?也许是没有察觉出来的情况吧,现在要重视这个问题了,看了一下淘宝名单,这个螺桨校正器的价格还不低,二十多块,那么个架子也能卖出这样的价格,看来航模器材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啊!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有很多人与本贴一样,还从来没把这个校正问题放在心上,还是重视了买了这个架子呢?难道说就没有不花米的办法?这东西说实有也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尽管校正螺桨的步骤必不可少!

网友A:
那个螺丝刀,把桨平担在上面,就可以简单的平衡一下了,重的一边用锉刀锉吧,或者砂纸打。

网友:
业余只能简单校正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螺丝刀,把桨平担在上面,就可以简单的平衡一下了,重的一边用锉刀锉吧,或者砂纸打。

你的办法很简单,也行,只是为什么要螺丝刀?将螺桨放在一个只容纳螺桨套的平面上就可进行平衡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办法很简单,也行,只是为什么要螺丝刀?将螺桨放在一个只容纳螺桨套的平面上就可进行平衡判断,

如果把螺旋桨套入一个杆子,接触面积就比较大,摩擦力会影响平衡的结果。
然是如果把桨平放,然后下面是一个光滑的圆柱的话,相切的接触面就小很多,平衡的结果也更好。
个人理解,如果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螺旋桨套入一个杆子,接触面积就比较大,摩擦力会影响平衡的结果。
然是如果把桨平放,然后下面是 ...

原来要套在螺丝刀上?这样不行,螺毅然决然要好象有内外孔,就是用铁丝挑着也不行!圆台不好找,还是平面,一定要放水平了,放不了水平可将平面来回旋转试,

网友:
这个视频比较专业

网友:
按照这个视频,越搞越重啊,减重啊减重

网友B:
用根针就能搞定的事情,需要费那么大劲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根针就能搞定的事情,需要费那么大劲吗?

一根直的钢丝,一边一个碗,高低一样,哪边重轻,哪边贴纤维胶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根直的钢丝,一边一个碗,高低一样,哪边重轻,哪边贴纤维胶带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

还简单实用?你找一根非常直的容易吗?细了还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根直的钢丝,一边一个碗,高低一样,哪边重轻,哪边贴纤维胶带

这根钢丝的定心就很麻烦!如果不定心只是挑着,则螺桨的轴孔往往有台阶,这就让你的做法失去了意义。就是没台阶也不行,内孔的摩擦力也会让你头毛,大桨也许还凑合,小桨根本就不行。

网友:
像视频中这样贴胶带,静平衡是搞好了,但这样不会影响螺旋桨的动平衡吗? 动平衡如何保证?

网友:
買一個吧!一個電機都不只這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根钢丝的定心就很麻烦!如果不定心只是挑着,则螺桨的轴孔往往有台阶,这就让你的做法失去了意义。就是 ...

我一直都这么干,做完之后电机一点震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

正解

网友:
我直接把桨装在机机上,开动电机,把桨贴近地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