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JR控用VBAR的设置

楼主(2013-05-16):
RG831B的接受       接线是 RXB接AUX1 RXC接GEAR
控里面的设置是  DEVICE SEL         aux2 =aux2 sw     gear= gyro sys
图中 副翼 升降舵 尾舵 螺距总距 的中立点都用控里的sub trim校正    最大行程也通过trav adj.校正
但是 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项用SUB TRIM校正无反应   用TRAV ADJ.校正最大行程也无反应 都是+_94
还有就是电调\油门这个打摇杆为什么没反应呢
还望有用JR控的VBAR魔友指点
补充: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接线是对的   原来没校准前 副翼 升降舵 方向舵 螺距总距这4项都是最大行程+—94 我都通过控里面的TRAV ADJ.校正成100了    就唯独  辅助\陀螺增益怎么调都是+—94  通道肯定没差错 因为 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 也能通过我调节陀螺仪感度变化输出值

网友A:
辅助/陀螺增益默认是主界面滑动条设置,你在控里折腾当然没反应
想用控来控制的话,需要在主界面右边通道那里激活“辅助通道-陀螺增益”,然后可以用控来切换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陀螺增益默认是主界面滑动条设置,你在控里折腾当然没反应
想用控来控制的话,需要在主界面右边通道那 ...

这个我知道    我在校准页面校准行程   感度调到50 是-1  调到0是-94 调到100是+94     最大行程都不是100

网友:
不用校准

网友:
为什么图中是T8FG不是JR的控

网友:
此项目在主菜单里面:GOVERNOR里面调整

网友B:
行程要在遥控器里设定最大行程。。。。

网友C:
明显接错线了吧。。。  那个 控上“设备选择”这项你默认就行了。。。   我一开始接错线也是  有问题,, 还有把十字盘模式设置成“普通”

网友D:
RG831B的接受       接线是 RXB接AUX1 RXC接AUX2
控里面的设置是  DEVICE SEL         aux2 =GYRO SYS    gear= GEAR SW
GYRO SENS 里面调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RG831B的接受       接线是 RXB接AUX1 RXC接AUX2
控里面的设置是  DEVICE SEL         aux2 =GYRO SYS     ...

跟我设置的基本相同   只不过我用 gear 作为陀螺仪感度通道而已  而且用控里面调节陀螺仪感度电脑陀螺增益也有对应变化  我的问题是 在TRAV ADJ调节不了它的最大行程   现在最大就是+—94 无法到达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接错线了吧。。。  那个 控上“设备选择”这项你默认就行了。。。   我一开始接错线也是  有问题,, 还 ...

默认就是 GEAR 作为陀螺仪感度通道 如果你的控是默认    RXC接GEAR是对的    如果你不用控输出陀螺仪感度就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要在遥控器里设定最大行程。。。。

这个我知道啊   副翼 升降舵 方向舵 螺距 这4个通道我都通过控里的同一 菜单校正过了  唯独这个陀螺增益 能通过我调节陀螺仪感度变化输出值 就是无法用这个菜单校正  +—94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就是 GEAR 作为陀螺仪感度通道 如果你的控是默认    RXC接GEAR是对的    如果你不用控输出陀螺仪感度 ...

掰动控上开关,每个都试试, 看看掰到哪个开关的时候这个陀螺感度会变。  如果开关能引起这儿的值变化,那就是通道分配问题,要么就是线插错了。。。

网友:
陀螺仪感度有必要设置重点和最大行程吗?

网友:
陀螺仪的。。。我压根没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