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有x650 pro机架,装悟空飞控的人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2013-05-16):
最近入的x650 pro,装的是悟空飞控,感度是150,加大就抖,感度在150的时候,在起飞前机架会抖动,飞起来就没事,不知道你们的也有这个情况吗?这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A:
怎么抖?是不是浆没有校平啊?

网友:
XA看见悟空,会发抖,那正常,人家是大师兄吗,飞起来就没事,那是放开了PK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抖?是不是浆没有校平啊?

你好,是机架抖,我另外一台没事,怪了,桨我是用的APC,从来没校准过哦

网友:
看看机架螺钉是不是有松的或上的不一样紧。起飞前还有可以看看那个机臂抖得厉害。

楼主:
我所有的螺丝都检查过了,真是怪事,不知道哪里会有抖动

网友B:
是11寸APC 螺旋桨?还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1寸APC 螺旋桨?还是12?

你好,是11寸的APC桨,原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11寸的APC桨,原配的

是不是感度大了?

网友:
四轴在贴近地面会有地面气流效应,一般会有点小动作,如果是有规律不断地的抽动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C:
请问你的悟空怎么安装的?  PRO中心版的孔太小,我的NAZA 装不下,还没想到什么无损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悟空怎么安装的?  PRO中心版的孔太小,我的NAZA 装不下,还没想到什么无损的办法

你好,我的是悟空,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怪我。。。。固定IMU的螺丝没紧,导致。。。。小失误,不好意思,谢谢大家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奇怪。。。。

楼主:
不知道是机架还是飞控的问题,怕抖散架了

网友:
小心它不听话!

楼主:
脑壳痛,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B:
这款机架用wkm 飞控,不会有问题。 请多多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架用wkm 飞控,不会有问题。 请多多检查下。

怎么检查呢?
发现一个怪问题,就是电机座是水平后,飞起来后发现有一边桨没有水平,与这个问题有关吗?
感度现在降到快定不住了,悟空才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