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700NSP改800,求解惑!!!

楼主(2013-05-16):
各位兄弟,小弟前年新装了一台700NSP,用的是91发动机,在装机过程中,突发奇想升级成了800,用800的尾管、螺旋桨从690改成亚托800的螺旋桨,尾螺旋桨从105改120MM了!什么都没改,齿轮比还是144T比1,我看了一下800MM的螺旋桨比690MM宽不少,长不少,重很多,如果发动机、传动系统不改的话,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发动机憋熄火,或者拉缸,甩块断掉,等等!
那么解决方法:1、换成OS105或YS120发动机.
2、如果还用91发动机:只调整齿轮比、提高发动机转速、降低螺旋桨转速,可行否?发动机和离合器甩块、离合杯能否承受!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各位给小弟指点,这个新飞机都放了1年多,都不敢飞!怕出问题~~~~~

网友A:
既然都该 改好了,,就放心去 飞吧。。
大不了,,螺距曲线 调小点、照样飞 哦!!
你又没有 额外 挂 重物(载荷),所以整架飞机
仍然只需要 原来的升力就能飞,你把桨做大了,
取得同样的升力,螺距就只需要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该 改好了,,就放心去 飞吧。。
大不了,,螺距曲线 调小点、照样飞 哦!!
你又没有 额 ...

是小金鱼吗?你也说得对啊~~呵呵~就怕螺旋桨重了很多,发动机带动起来结构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小金鱼吗?你也说得对啊~~呵呵~就怕螺旋桨重了很多,发动机带动起来结构受不了~

有人 报料 说 700 级 可以 载重 5kg 哦,

你那 增加  的 桨 ,不可能 超重 5kg 啊。。

(600级别)的 俺倒是 看见 洒农药 载重3kg

网友:
试试看呗

网友B:
我改了,不过尾桨没换,91引擎动力也足够,没必要换
飞行时注意转速不要太高,1650就差不多了,最好别超过1700,因为800桨比690重不少,转速太高我怕横轴螺丝受不了
适当降低螺距曲线,悬停时4度左右比较合适
3D模式螺距最大设为正负9度足够了
最重要一点:配重!我是用两块2S接收电(格氏2200的)粘在一起放在机头部,正好平衡
LZ可以找找我以前发过的改800的帖子

网友B:
补充一下,因为不清楚91机器的功率/扭矩曲线,建议不要随意更改传动比,可能会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不过尾桨没换,91引擎动力也足够,没必要换
飞行时注意转速不要太高,1650就差不多了,最好别超过 ...

亲,谢谢啊~感谢你的意见~~那循环螺距也不能太大了?螺距大了怕发动机承受不了负荷,可能炸离合甩块,或者缸体曲轴连杆打坏!!!我知道了!
但是请问,按照你上述的情况介绍,我可以飞3D吗?就相对温柔点的3D,节拍器\钟摆\四面翻,自悬,正飞,倒飞航线等,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谢谢啊~感谢你的意见~~那循环螺距也不能太大了?螺距大了怕发动机承受不了负荷,可能炸离合甩块,或者缸体 ...

客气了
因为我改完后没多久就装上DJI的飞控了,没法飞3D
但在装飞控之前我试过跟头、倒飞、彩虹等动作(别的动作我也不会),完全没有问题
至于是否能承受剧烈3D,就看你的了,注意安全!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因为不清楚91机器的功率/扭矩曲线,建议不要随意更改传动比,可能会得不偿失。

谢谢啊,已经找到您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
因为我改完后没多久就装上DJI的飞控了,没法飞3D
但在装飞控之前我试过跟头、倒飞、彩虹等动作( ...

谢谢了,这个700是我第3台700N,以前是黑头,另外两台是NSP银色头!都装好放了1年多了,我前年也是把DJI 3.1装上去了,一直没飞,哈哈!看我的照片,还装上DJI的,看来我也不会很暴力的,怕断轴,和断甩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