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NY平衡冲DIY,的严重问题!

楼主(2013-05-16):
用4.21V的电源DIY的平衡冲很经济,但我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请高人研究!!

插上电池充电,相邻的电压就会波动上升:调好4.21V的,比如2S+2S+2S,如果一块快充满电的电池插在中间,量一下相邻的左右2个1S空载电压,会发现和调好的有很大出入,一一般会增大到4.28左右!!如果是1S电池插在中间充电更明显,有时相邻电压会到4.30V!
拔掉电池后,充电器电压会恢复成调好的4.21V!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很危险呀

网友:
虚电,实际不会,不信等都充满在拨下来测,电压都一样

网友A: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的6S每一路都有电压显示,空载全部4.20v,电池插在哪路哪路电压就下降,其它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的6S每一路都有电压显示,空载全部4.20v,电池插在哪路哪路电压就下降,其它不影响的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测量下来就是有问题!!

网友(2013-06-16):
6s太多了相互干扰  2s3s没问题。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测量下来就是有问题!!

我也碰到了,现在准备去掉Y电容再试试,我认为是Y电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