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 循环螺距具体是个什么作用呢?请老手科普一下.

楼主(2013-05-16):
在总螺距调整到正负12度后.再来调整循环螺距.请问一下循环螺距在直机中主要是什么作用.是需要调整得很准确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负螺距已经调过了,干嘛还要调个循环螺距,这是啥意思

网友:
没有循环螺距飞机怎么动嘛?
正负螺距改变直机升力总大小
循环螺距改变升力分布产生一个扭矩使飞机俯仰、滚转

网友:
控制俯仰的角度

网友A:
将大桨摆成与尾管成90度,推升降推杆十字盘前倾,这时的大桨的角度便是循环螺距的俯仰角。将大桨摆成与尾管平行打螺翼舵,出现的循环螺距是滚转角,它们以8度左右为好。

网友:
循环螺距越大,飞机做动作越快,反之动作越慢

网友B(2014-05-23):
引用 网友A:
将大桨摆成与尾管成90度,推升降推杆十字盘前倾,这时的大桨的角度便是循环螺距的俯仰角。将大桨摆成与尾管 ...

调完府仰角后,调横滚角前,需要把螺距尺平放在陀螺仪上清零吗?
如果不清零,可能有0.5度左右的度数。导致横滚循环螺距两边不同,甚至相差一度多螺距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完府仰角后,调横滚角前,需要把螺距尺平放在陀螺仪上清零吗?
如果不清零,可能有0.5度左右的度数。 ...

谢谢你!我没有使用电子螺距规,我用的是机械螺距规,只需要看好参照线就可以了。,

网友:
总螺距控制升降,循环螺距控制前后左右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没有使用电子螺距规,我用的是机械螺距规,只需要看好参照线就可以了。,

千万别客气呀。我用K8调参,发现这些问题。邀请您帮忙指导下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636&extra=

网友:
飞机够不够暴力就看循环螺距了,前提是动力足够,当然暴力的话总螺距也相应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