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请问电池上面的5C是个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5-16):
一直听说可以5C充电.5C 5C 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呢? 具体能用多少A冲呢
一般2200的 25C的电池可以多少A冲.    4000MAH  25C的电池又可以多少A冲呢

网友A:
这个是看电池来的。。。。。比如说你这个2200mah的电池,那5C的充电就是2.2*5=11A
4000mah电池,5C充电就是4*5=20A.。
放电也是这样,所谓3000毫安电池45C放电就是3*45=135A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电池来的。。。。。比如说你这个2200mah的电池,那5C的充电就是2.2*5=11A
4000mah电池,5C充电就是 ...

正解

网友:
c即充放电倍率

网友:
电池实际充电电流一般达不到5C,1C充电比较安全。1个小时充满,也不慢。

网友:
老鸟来回答吧

网友:
答案已经有啦

网友:
串个门,拿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