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凳:的新用法。DIY俺的X90无人机最后一个机械零件。

楼主(2013-05-16):
暂时不想 再去 麻烦发动机厂家(又做离合器座)。
此前测试发动机散热风扇,已经做过一个离合器座,
可惜风扇装上之后,风力不足、发动机温度超标。
————————————————————————
为了使X90无人机实现“机载电力自足”,俺给X90
安装了发电机——看图——

用同步皮带驱动发电机,需要做一个特殊的同步带轮。
哈哈老虎凳终于固定了工件,反面的齿边也做出来了。

网友A:
貌似楼主每个帖子都是做一半就没了  然后再从新开贴   看的没连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每个帖子都是做一半就没了  然后再从新开贴   看的没连贯性

确实 目前 都是 “片段” !!

得 等最后 装机完成,才 能系统性的 发言。

网友:
好神奇,还有发电机,太厉害了,那个是铣床吗

网友:
哥们儿~我真是佩服你了

网友B:
支持动手,设备用的什么软件?
轴流风扇效果不如离心风鼓,
从图上看,风扇离发动机远了点,加个罩子把风导过去,罩子最好包住发动机

网友:
这同步轮做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动手,设备用的什么软件?
轴流风扇效果不如离心风鼓,
从图上看,风扇离发动机远了点,加个罩子把风导过去 ...

谢谢 关注。(回4楼 :算是小数控铣床)

用的很简单的软件“精雕雕刻JDPaint V5.0”

:这个风机是“2级”的汽车增压风机,风力
很强,单独运转都能感觉有80(90)克推力。

由于需要气流充分混叠,所以故意留出5厘米
的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 汽车风机 是带 PWM 调速控制的,当飞机
在天上高速飞行的时候,有运动气流和大桨气流,
到时候,可以设计为自动降低 风机的出力,以
“节约电能”。所以 风罩 要考虑 利用 直升机
大桨气流,和 运动气流。。

网友C:
发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DIY的好手艺!非常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

发电机 是 KV 750   或者 KV 650 的

三相无刷电机:得用6个肖特基二极管来整流。
计算结果:在15000转的时候,能输出12V电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离合器:皮带轮 基本完工,现在去加工 边挡圈

网友:
12v能输出多少A呢,有没有电路图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电机 是 KV 750   或者 KV 650 的

三相无刷电机:得用6个肖特基二极管来整流。

有没有测试过此时的输出电流丫,也想要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试过此时的输出电流丫,也想要原理图

粘接胶 今天已经彻底 固化。可以总装。

最近 2 天 就来测试 输出 电流。
发动机的传动比是1:2,发动机7500转
对应发电机就是15000转。(设计转速)

本来该把 发电机 夹在机床上测试更直观。
(机床的转速:比较容易 直观的 控制)
可是最近忙,就直接加胶安装到飞机上了。
——————————————————
三相全桥:的图纸 很简单,输出加 1个
33uF/35V 的 坦电容,和2只2200uF/25V
的 电解电容 。。注意 +/- 别搞错 哦!!

网友C:
木有图纸。。。。。

网友D:
最近刚入模道,想问一般4-6通电直维护需要什么级别的工具配置.....然后看到这篇帖子......接着神马冲床、铣床、XX床的.......然后就不敢再问我那小儿科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入模道,想问一般4-6通电直维护需要什么级别的工具配置.....然后看到这篇帖子......接着神马冲床、铣 ...

这是 比较深层的 DIY 呢。。。

如果只是一般性的 玩航模,6通 电直,一般也就
只需要:合适的 内六角起子,和一把 球头钳。

就可以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相全桥 的图 到处都能找到,这会忙着沾接发电机
那边的“皮带轮”,等整体完成之后,我会发图纸的。

遗憾的是:刚才沾胶还没 完全干,我就着急 试车、
结果“发电机”那边的“反皮带做的齿轮”只工作了
2分钟就被绞断,空载测试 4000多转的时候,有10V
有效值的电压输出心急 不得 哦!!

没时间做带负载测试反皮带做的齿轮”就坏了,
况且发动机 磨合 还没完全,不敢 上 9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 比较深层的 DIY 呢。。。

如果只是一般性的 玩航模,6通 电直,一般也就

不用电烙铁、万用表啥的么?

网友E:
我觉得楼主做复杂了  如果是我 就做一个L形的的 电机座 固定在排气管上方的 主轴第3轴承座上 用小齿盘齿轮直接带动电机 通过调整kv和电机齿 来条件电压 不简单些吗

网友:
历害,历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做复杂了  如果是我 就做一个L形的的 电机座 固定在排气管上方的 主轴第3轴承座上 用小齿盘齿轮直 ...

谢谢。。你的 方法 也不错。不对称。。

但是 你的方法 要“消耗”离合器 的传递力矩。。

汽油机 转速低于甲醇机,离合器 的传递力矩很宝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图纸。。。。。

——打算 简单 雕刻一个 电路板(单面的)——

这就是 “三相全桥”+2个电解电容+1个坦电容

网友:
你快点做不行么?我都追着你2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图纸。。。。。

  做好了,,电路图  很简单 的 哦。。

可惜 发电机 齿轮明天 才能到货。。。

今天 18点,只能 测试:“转速 遥测”功能,

看:转速 遥测 数据 是否 正确,为 最后
测试 发电机 做好准备。。

网友:
是电容很大还是板子很小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好强的加工

网友F:
从新绕电机,单线绕30圈怠速都有12V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新绕电机,单线绕30圈怠速都有12V啦

30圈 绕不下这么多,况且即使绕下了,
电流也达不到。(还是 很谢谢你的建议。)

结果 今天又动了机床,去切割 发电机的皮带轮
现在等待沾接胶干固,明天中午才能测试发电机

俺有专业“放电仪”、设置为12V定压放电模式
就能知道:发电机在实际使用中的‘出力’状况咯

切割中:

沾接中:

网友:
你的要求是3A左右的电流,很小的啦,20圈左右就可以了,能绕得下的,你不会绕?发来给我我免费帮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