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想购入一台车床和铣床,求各位大神推荐

楼主(2013-05-16):
常年混RCFANS玩汽油RC,没料想此处众多大神盘踞,先来拜师各位。本人现在打算对1:5两冲程汽油引擎进行改造,手动电磨已经不能满足精度和效率上的要求,打算入手一台小型铣床和车床在阳台摆一个家庭作坊,请各位推荐值得买的机器。
要求:
1. 加工件是铝材质,需要车的工件大约直径36mm,长50mm,精度要求0.005mm;
2. 需要铣的工件尺寸大约100mm*100mm*100mm,也是铝材质,是气缸的缸头,口径只有36mm,要求能进入内部并对缸壁进行加工,需要在铣刀上做文章还是需要额外的能拐角的刀头?
3. 还有个问题,需要对气缸顶(气缸顶内部是穹顶的形状)进行加深(意思是保持穹顶形状不变,但是内部往上均匀推进1mm左右),这样的加工需要用到什么设备?一般的车床能车吗?
谢谢各位前辈解答

对了还有个要求,性价比比较好,铣床加车床超过8K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A:
自己拼装一台小的数控铣就可以满足你这点要求,穹顶形状加深只能用数控的;再400元收台手板车床加上80卡盘够用了。全部费用8K够了。
我上月在论坛收了个铸铁立柱自己D的小铣床机械部分已经完工,正在搞数控。我的所有材料+外加工费用才4K,啃铝合金像吃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拼装一台小的数控铣就可以满足你这点要求,穹顶形状加深只能用数控的;再400元收台手板车床加上80卡盘够 ...

谢谢回复,不过数控的完全不会编程也不会画CAD,不是学机械行业的,这些基本没底子,就是动手能力还不错,领悟能力也还行,需要简单好上手的机器,我的要求也不复杂,工件也小,能满足基本要求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数控的完全不会编程也不会画CAD,不是学机械行业的,这些基本没底子,就是动手能力还不错, ...

我也刚进门  还在学习~   简单的工件没几行代码的

网友:
精度要求0.005mm,这个精度级别磨床还凑合干,对普通工业级车床都是很难达到的,目前的小车床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用炮塔铣床,可车,可磨

网友:
看这精度你手里的8K连一半机器都 买不到,0630A一台,BF20一台,坐标镗床一台,外圆磨床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