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板飞机装电函道风扇

楼主(2013-05-16):
各位大虾们,小弟想做一函道飞机。是苏47金雕,用70mm函道风扇,推力大概是1kg左右,我用的是kt板做的,具体配置是4200毫安电池,40安电调,11.1V,带有收放起落架,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摩友们,不知可行否?
机长一米左右

网友:
飞机真好看

网友:
期待后续更新。。喜欢的机型

网友:
整体效果太棒了,涂装上天吧。

网友A:
估計太重了,且涵道推力不足,應該要降低電池容量!11.1V力道也嫌不足,現代戰機若用推力不足的涵道很難飛也無法體驗飛行樂趣!建議用金屬風鼓的涵道,因為自製機無翼型浮力不足,所以涵道經常要全油門,塑膠風鼓很容易因高溫而炸槳!!

网友:
这看起来不像KT啊

网友B:
我也觉得 不像KT板,请问楼主,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坐等科普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KT板的强度够呛,楼主准备怎么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計太重了,且涵道推力不足,應該要降低電池容量!11.1V力道也嫌不足,現代戰機若用推力不足的涵道很難飛也無法 ...

阁下说的太对了,这个飞机就是不好飞。我飞了几次都没有起来,估计是电池太重了,我的电池是4200毫安的将近一斤重啊

网友:
漂亮,可以弄个好涂装

网友(2013-06-19):
帮顶,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 不像KT板,请问楼主,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坐等科普

kt板打磨的

网友(2013-08-06):
手艺了得啊,真心佩服

网友(2013-12-28):
入魔新手  路过学习

网友: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