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飛一般3D 要多少A電調

楼主(2013-05-16):
250 飛一般3D 要多少A電調? 試過ALIGN 15A, 新西斗達20A, 好盈25A 等等,在急速加油時,便突然沒有力.

网友:
是不是你电池不行?

网友:
我记得3s蝎子HK2206 3900kv最大持续电流是14a  此电机15T电机齿我在用编过Blheli定速程序的skywalker20a+独立6v UBEC  定速78%在飞,目前没发现有动力问题
而2s蝎子 HK2208 4660kv 则是21a 只是不知此电机250机型是否能用

网友:
25A完全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C数不够?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调问题吧,电机、电池的嫌疑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调问题吧,电机、电池的嫌疑也很大。

試換了新的電機,新的電池都有這問題.

网友:
电调太差了吧,电直貌似电调比一般的电调贵吧。

楼主:
即是多少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