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田宫M26原装配的车灯接线为什么和说明书不同那?

楼主(2013-05-16):
田宫M26原装配的车灯接线配的是两个灯头 两个接头,和说明书上完全不一样,而且LED灯头很大根本从车上盖的眼差不进去,希望组装过朋友指教。

网友:
还有一张说明书讲灯怎么接的 好像

网友:
田宫车长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
我的尾灯这么多年一直不会接。。。线太短了

网友:
才预定的M26,估计快发货了,到时也帮你研究研究

楼主:
我在仔细研究一下吧 主要是灯头太大了

网友:
11111图片算灌水么,

网友A:
改造了的 还把容易坏的尾灯换成了LED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造了的 还把容易坏的尾灯换成了LED灯

请问是什么规格的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规格的LED

确切的叫法是SMD灯  找最小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叫法是SMD灯  找最小规格的

网友B:
兄弟,我的M26到了,研究了下,发现田宫M26最新版的都升级了灯光系统的,全部换成光纤系统了,灯光系统的安装就不能按照大说明书上面的了,田宫附带了几页纸的新光纤灯光系统的说明书,具体要按照那几页的说明书来安装

楼主:
没注意 那几页是光纤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M26到了,研究了下,发现田宫M26最新版的都升级了灯光系统的,全部换成光纤系统了,灯光系统 ...

老弟又要开始放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弟又要开始放毒了

呵呵,过几天吧.......这几天忙着准备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过几天吧.......这几天忙着准备考试

对M26实在没什么兴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M26到了,研究了下,发现田宫M26最新版的都升级了灯光系统的,全部换成光纤系统了,灯光系统 ...

恭喜新车入手。其实弄尾灯线不必完全照图纸,我的尾灯线就是从波箱侧边走的,这样更方便。因为尾灯线其实原来就是从下面声组引出,走上盖是绕了个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新车入手。其实弄尾灯线不必完全照图纸,我的尾灯线就是从波箱侧边走的,这样更方便。因为尾灯线其实 ...

谢谢建议,灯组到时候要好好研究下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