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发射机调节!

楼主(2013-05-16):
我是用6EX的控,在K8发射机调节里,EPA都调到140%(最高了)也不到百分之一百,应该怎么调行程,还有辅助这个通道要么是0要么是100(锁尾开关拔上拔下)电调/油门不动的(一直在一半!是不是和马达没接上电调有关?)

网友A:
控里十字盘没有选普通模式吧?就是除消CCPM混控

楼主:
新选的模型!都没开

网友A:
6EX我没有,不过一般控里新建直升机模型默认就是CCPM十字盘模式,要手动改成H1模式。

网友B:
要用H1的十字的。。天地飞的就是用一般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