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SIH-210是测量长度的磁探头吗?要连接什么设备?

楼主(2013-05-16):
原厂的介绍:http://www.macome.co.jp/PRODUCTS/si/sih_210.htm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磁性接近开关吧,要接相应的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磁性接近开关吧,要接相应的检测电路。

这是与它配合的磁条,上面均匀分布磁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