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飞翼,什么翼型好?

楼主(2013-05-16):
同题,还有就是1806
电机
做多大翼展好呀?

网友A:
慢点的,NACA-M6,这个稳定性高点,我自制的天行者也是用这个翼型,升阻比偏高,滑翔性能挺不错的,不适合跑高速。或者S5010,薄点,跑速度应该能飙得起,但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