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OSMIK 160a 报警灯LED2 指示说明

楼主(2013-05-16):
请教KOSMIK 160a 报警灯LED2 指示说明
上电LED1常亮绿灯。led2 红灯 闪烁3次循环。 电机没有发声。电压,电流都正常,油门没有反应?
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说明书上只有LED1的介绍,没有提到LED2 的闪烁说明。

网友:
把k蛋接上,通电,打开蛋,在断电,然后在取掉蛋通电试试看有没有问题.有时在升了级以后会出现这情况(红灯闪几下我记不清了).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