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究竟是不是绝缘的啊???

楼主(2013-05-16):
前些天入手了飞越650的碳纤折叠机架,电调电源接线用了飞越出的六合一集线器,四组线集成两组一组正极一组负极,看介绍集线器本身是可以直接用螺丝固定在机架碳纤板上的,按理说碳纤板也应该是绝缘的,结果试通了下电,瞬间正极端集线器的固定螺丝烧的通红!螺丝孔周围都起泡了,NND还好只接了电调没接电机跟飞控!

网友A:
坐等LZ短路,飞越的中心板是波碳的,但碳纤的那层还是会导电,这个机械器这个地方有点鸡肋
LZ可以用环氧板或者亚克力做个固定板,再就干脆用扎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LZ短路,飞越的中心板是波碳的,但碳纤的那层还是会导电,这个机械器这个地方有点鸡肋
LZ可以用环氧板 ...

原来如此,一直以为碳纤都是绝缘的,已经过短路啦!现在用加长的热塑管套住扎带固定!

网友:
楼主不知道碳纤是导电的吗!

网友:
碳绝对是导电的,纤维不会,锣丝可能通过中间接触到碳层了。很危险的,很多人对模型很在行,对电工就差远了。

网友:
这种帖子每周都会出一次,飞越出那个接头真是害人。

网友:
碳元素导电

网友:
LZ 的老师真悲剧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额,楼主悲剧了,试之前还是要问一下度娘啊。不过。。。。碳纤导电也是。。常识啊

网友:
哈哈 碳  电池内芯是啥

网友:
反是接电的部份,弄完之后我通电之前都用万用表确认下是否短路。

网友:
碳纤维板不仅是导电的还是良好的导体!

网友:
导。。字数你妹。。

网友:
碳纤良导体,

网友:
只要是碳的东西都是导电的

网友:
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故事全忘啦。?

网友B:
把碳板做负极算了,还可以省一条线呢

网友:
又见碳纤板导电

网友:
这样啊,感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碳板做负极算了,还可以省一条线呢

我是不敢!怕还没上天就炸了!

网友:
良性导电源啊~

网友:
普及一下化学知识,原创哦,不是复制粘贴出来的哈。。。。。。
碳,元素符号为C,形成的单质有几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金刚石,正四面体的空间网状结构,每个碳原子都与相邻碳原子形成共价键,因此硬度大;没有自由电子和自由移动的离子存在,不导电。
第二种:石墨,平面网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为较弱的范德华力,层与层之间易于滑动,因此质软,可作润滑剂;每一层的内部,每个碳原子都与相临的三个碳原子形成共价键,形成平面网状结构,因此熔点高;每个碳与原的最外层有四个电子,其中三个电子用于形成了共价键,还有一个电子变成自由电子,因此石墨能导电。
第三种:碳-60,足球分子,每个碳原子与相临的三个以碳碳双键或碳碳单键相连,以若干个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构成形如足球的分子,分子之间以范德华力结合;质软,可作润滑剂;没有自由电子,不导电。
第四种:木炭、活性炭、炭黑等,为碳的无定型体,从微观上看,内部包含了大量的石墨晶体。
       碳纤维应该也属于无定形体中的一种,结构比较复杂,其中有石墨晶体的结构(可导电)、也有一些金刚石晶体的结构,此外,碳原子之间还通过共价键形成长链结构,链与链之间还通过共价鏈产生一些交链,因此硬度大、强度高。
      平常用的碳纤管、板,并非100%的碳纤维,而是用碳纤维作为骨架,用合成树脂定型,因此,属于一种复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碳板做负极算了,还可以省一条线呢

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不知道电阻电损大不大

网友:
哈哈,楼主我们经历类似,碳纤维是良导体哦
我上次差点把飞控板给烧了,你可以用尼龙柱分隔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101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碳纤是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