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塑料等用什么胶水最牢固

楼主(2013-05-16):
模型飞机通常不耐摔,什么胶水在小接触面时,对塑料等粘得最牢固,强度韧度最好。
AB胶 时间久了会开裂,强度不够,关键部位
502 普通的粘合可以,炸重一点还是会烂
同声 EVO-BOND 比502好点,还是不太牢固
韩国乐泰401胶水 没用过,楼下补充
模型胶水ABS 没用过,楼下补充
UV 胶 可以用来粘透明塑料不留痕迹,也没用过
楼下有说换新和事前加固,这个不是探讨重点。

网友A:
運動部件果斷換新。。

网友B:
玩车我是用AB胶。。飞机的话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C:
250级以上的机直接换掉吧,省一个件炸一回机不值得
倘若是蚊机的塑料件,事前补强远比事后修补有效的多,为何一定要让它先断裂才想到粘呢

网友D:
用102塑料胶

网友E:
换新吧 飞机不换新 省小钱花大钱

楼主:
换新的和事前加固不是主题

网友F:
除了脚架 其他的东东我是不敢沾了再用

网友G:
对应的塑料用对应的溶剂才是最好的“胶水”!

网友G:
比如亚克力用氯仿才是绝配

网友H:
楼主就是想要炸不烂的脱水吖!